公司最近做的设备要用到一个箱体,老板让我负责

楼主(2013-12-21):
     各位社友好!

我们公司最近做的设备要用到一个箱体,老板让我负责搞,我以前没有这方面经验,该怎么下手。

楼主:
现在想体的三维模型画好了,转换为钣金件,大概尺寸已经出来了,关键是箱体上有很多孔,如何加工才能保证孔的位置?

网友A:
关键是箱体上有很多孔,如何加工才能保证孔的位置?这句话让我很费解,楼主。哪些孔?侧壁的孔还是底孔,腰型孔还是圆孔,公差要求如何,工件打算如何加工出来,工件材料是什么,工件与什么相配等等都不清楚。你说怎么保证啊?

网友:
钣金件加工公差比较大,箱体不外乎折弯、焊接,你自己估摸着箱体的孔干嘛用的,根据用途来决定是否在设计的时候开长条孔等手段保证位置。如楼上所说,你信息不全,如果还不知道怎么办,补充信息吧。

网友:
多大的箱体,板厚多少。如果要孔的相对位置准,数控冲或是激光下料都很准的。

网友B:
看看有没有可能在你整个箱体成形之后再打孔

网友:
三楼和四楼已经给楼主提出了很好建议,希望您描述具体一些。最好附上图纸及设计方案,箱体类零件根据设计要求,材质等,才能确定加工工艺。我给楼主分享一下我现在手里面的曲轴箱箱体(工业级高压水射流清洗设备的动力端重要部件之一,因为涉及到知识产权的问题,恕不能贴图),我采用HT250材料,铸造,退火回火,时效处理,机械加工主要采用数显卧式镗床(划线,经过铣削,钻,镗,铰孔,保证孔的尺寸,形位公差)然后在钻床钻部分安装孔,最后在立式绗磨内孔。清洗检测。能达到设计要求。

楼主:
楼上的各位大侠,不好意思可能是我没表达清楚。手机发贴不好上图,我们现在要做的箱体是800*300*160材料是2mm的普通铁皮,里面有很多螺丝孔装电路板及其它电子原件的要求不高。现在我先用三维

楼主:
楼上的各位大侠,不好意思可能是我没表达清楚。手机发贴不好上图,我们现在要做的箱体是800*300*160材料是2mm的普通铁皮,里面有很多螺丝孔装电路板及其它电原件的要求不高。现在我先把箱体三维图转换为钣金,展平,然后再根据展平出来的图在加工中心上加工尺寸,再拿去折弯。不知道这样做孔位能不能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箱体上有很多孔,如何加工才能保证孔的位置?这句话让我很费解,楼主。哪些孔?侧壁的孔还是底孔,腰 ...

箱体的三个面上都有孔的,是螺丝孔装电路板之类的东西的要求不好,我现在担心的问题是折弯后怕孔位跑了

网友(点评):
怕跑什么?你每个面还有要相互配合的孔?折弯误差撑死了2mm,是你整个面的孔统统偏移,对于你的应用有问题嘛?电路板、电气元件、差几毫米有什么关系?正经是将每个原件的安装孔弄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有没有可能在你整个箱体成形之后再打孔

      基本上很难

网友C:
这类箱体,只要保证你需要的安装孔间的公差就可以了,不要弄得太精确了,如果需要配合,尽量使用长腰孔来调整,不要把机加工那套弄到钣金箱体上来,安装电气元件、电路板之类不需要那么精确,位置差个2mm就不能用?又不是机械机构的配合。弄得很精确就是自找烦恼,最后加工费会吓死你。

网友(点评):
正解,可以去车间看看配电柜

网友:
确保展开图没问题,拿去镭射下料或数控下料,再去折弯。孔位绝对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各位大侠,不好意思可能是我没表达清楚。手机发贴不好上图,我们现在要做的箱体是800*300*160材料是2 ...

你这个情况,孔多的话是要采用数控冲比较精准,冲完在进行折弯,不过你下料尺寸要对,折出来就八九不离十了,箱体你可以分三部分,主箱体三面,侧箱体各两面,在通过焊接或紧固件连接。你用的是soldworks,还是???展开要准确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各位大侠,不好意思可能是我没表达清楚。手机发贴不好上图,我们现在要做的箱体是800*300*160材料是2 ...

从你反映的情况看,材质应该不是普通铁皮吧,又要装电路板的,不锈钢材料的会不会好点呢 ?

网友:
楼主,根据你的描述,其实你完全可以这么做,箱体孔是螺纹孔,如果孔的垂直度要求不高,即使折弯后加工出来孔的位置有略微偏,没事,螺钉、螺杆照样装的进。本来就是2mm的铁皮,折弯没多少变形的,折弯的变形不足以影响到螺钉、螺杆无法装进去。楼主你可能缺乏实践经验,动手装过的话,你就明白了。如果你的装配精度要求比较高的话,你可以选择钣金加工之后再到钳工处配钻孔,若是里面对应的是M2、M3孔,钳工可以直接手持工件钻孔,没什么变形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类箱体,只要保证你需要的安装孔间的公差就可以了,不要弄得太精确了,如果需要配合,尽量使用长腰孔来调 ...

多谢大侠指点!这不是第一次做么怕做不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你反映的情况看,材质应该不是普通铁皮吧,又要装电路板的,不锈钢材料的会不会好点呢 ?

大侠你好我用的是UG主要干CNC加工的钣金这块刚接触,希望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