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社友维修过气动隔膜泵

楼主(2013-12-21):
各位前辈,谁维修过气动隔膜泵,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告知一下,深表感谢,有没有维修的经验,我维修过的,把里面的全拆开,隔膜都不坏,里面的活塞销子也可以,就是如果一直用的话,用着用着就不动作了,休息一下,又有动作了,就是时不时的会自动停止工作,真是想不到还有什么没有想到的,大侠们多多指点,,,,

网友:
我修过英格索兰型号的气动隔膜泵 。你所说的现象,应该是那根换向杆上面的4只O型圈磨损了,就是两边有铜法兰的那根。

楼主:
原来它叫换向杆,我一直叫它活塞销子,这个换向杆也有稍微的磨损,以前没有注意O型圈,就光看换向杆了,多谢!!

网友(2015-03-06):
使用了多久了!是不是忘加油了!可能是换向滑阀磨损了!我比较熟悉YAMADA的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