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设备上的槽型光电开关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3-12-21):
看到很多设备上都有这个装置,不知道是起什么作用的,高人给指点一下,基本上,只要是一些线材裁剪类的设备上都会有这个东西,用的是一个槽型的光电开关配合一个开了很多槽的圆片,是用来定长度的吗?是怎么实现定长度的,这种方式定长度精度岂不是很差?求教育!

网友A:
这个我猜是为了放线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猜是为了放线同步。

应该不是的,线材没有同步的,线材的输入是自由状态的并没有锁死,底部就是一卷线材,线材绕过了一个张力控制就到这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的,线材没有同步的,线材的输入是自由状态的并没有锁死,底部就是一卷线材,线材绕过了一个张力 ...

看程序

网友:
后续工站、用途不明,猜测一下:
那个加工件为分度圆,就是为了定位放线长度的,在这里是一个大概的长度。
放料盘用螺丝固定在轴上,与分度圆同轴运动,后续工站由电机拉线,放料盘放料转动,带动分度盘,当分度圆转了一个角度,光电开关给电机信号,电机停止运动,至于长度精度,可能会没有需求,也可能在后续工站中体现,你这张图表达不出。

网友B:
料卷本身有大小,根本没精度的,这里是用微型光电开关代替其它的传感器,检测料卷的料是否放完,换料卷用的。

网友:
怎么看也是计米器。。。

网友(点评):
差不多,简易的编码器。

网友:
控制电机加减速和启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料卷本身有大小,根本没精度的,这里是用微型光电开关代替其它的传感器,检测料卷的料是否放完,换料卷用的 ...

线料的裁剪还是需要精度的,剪出来的基本都一样,但是我觉得你说的应该没有错,应该是用检测是否用完料的,高人!

网友:
记长度的吧  旁边还有信号发射器和接收器吧

网友(2014-06-28):
6楼正解,首先光电感知用铁盘是固定在无动力滚轮上的,因此无精度可言。
         看下光电的信号时X多少,之后看下PLC里面的程序就知道了,应该很简单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