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换钻套内径应选多大的?

楼主(2013-12-22):
一钻孔夹具先用7.8的钻头钻孔,再用8的铰刀铰孔。请问快换钻套内径应选多大的?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我表示没玩过钻套,说不好。最好是钻套外圆与定位板内孔滑配,钻套使用连杆固定方便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