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设计点焊机电极头修磨器?

楼主(2013-12-22):
谢谢!

网友:
这个东西是需要搞清楚点焊工艺对应的电极头部形状,满足电流、压力分布的要求。至于具体加工,随便一台高速数控车都可以。小厂用个仪表车和成型车刀也能干。
不过有的电极表面有涂层,不是修磨这么简单的

网友(2014-06-01):
我在以前的厂就有一台磨电极的,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