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复合耐磨钢板上开孔

楼主(2013-12-22):
各位好!请问在复合耐磨钢板上开孔 硬度 60-65 HRC,Φ18的孔 ,以前用碳弧气刨 刨开耐磨层 再钻,但效率低,公差大,不美观。请各位高人指点!谢谢!" G6 l2 {" B  x4 ~' |

楼主:
请问各位高人,在复合耐磨钢板上开孔 硬度 60-65 HRC,Φ18的孔 ,以前用碳弧气刨 刨开耐磨层 再钻,但效率低,公差大,不美观。请各位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借鉴电火花穿孔机的方式搞

网友:
可惜你离得太远,不然我家的便携式火花机可以借你一用。大件的话可以考虑便携设备。

网友:
我们都是直接用枪烤完钻孔。是水泥立磨上的零件

网友:
看深度,不太深的可以考虑磨穿。深了就火花。

网友(2021-09-10):
电火花穿孔机加工小孔

网友(2013-12-22):
各位好!请问在复合耐磨钢板上开孔 硬度 60-65 HRC,Φ18的孔 ,以前用碳弧气刨 刨开耐磨层 再钻,但效率低,公差大,不美观。请各位高人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