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糙度与形位公差的困惑

楼主(2013-12-22):
刚开始设计不久,但是总是觉得不知道怎么去标注形位公差,总觉得粗糙度的大小和形位公差的大小让人迷惑,谁能讲解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作参考,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5624

非常感谢啊,这个问题困惑我好久了

网友:
这个其实很简单,粗糙度于形位公差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公差值大小,粗糙度是零件表面形状特征是极微小的,而行为公差比如说直线度、平面度都是数值相对粗糙度在数值上要大很多,从数值上就很容易分辨出来粗糙度跟形位公差了,希望可以给你帮助。

网友:
分开来说,表面粗糙度指的是加工面的不平整程度。多数时用的是RA均值。表面粗糙度主要影响的是配合面质量,大之影响过盈承载,小之影响零件划伤。但是不是说越小越好。比如一些特殊的轴封圈,外圈接触面的粗糙度要求的会比较高,能到6.3。而相应的轴面密封处却需要到0.04甚至更小。
型位公差比较复杂,也是主要影响尺寸公差的原因。型位公差的形成原因很多,从内应力到加工误差再到长杆的挠弯都会形成型位误差。所以,在设计中,重要尺寸部分,必须将型位公差的误差量考虑到尺寸计算体系中。比如同一根轴的两个支座孔。在设计的时候,就要保证你的孔直径公差必须涵盖型位公差的影响。比如同轴度为0.004,原始配合公差为0.0035/0,那么实际设计公差则应为0.0043/0。依次保证在非同轴情况下不产生轴支撑弯应力。同时,因为孔公差的变动,相应的配合公差轴段部分也应相应调整,以满足配合要求。另外,型位公差的使用中要注意空间性,即型位公差不可能由一个单尺寸的公差保证。比如,同轴度至少需要两个方向的尺寸公差限定才能被代替。

网友:
网上资料多的去啦!!!

网友:
都是人才啊  回答精辟

网友B:
粗糙度与形位公差的选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粗糙度与形位公差的选用

粗糙度与形位公差的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粗糙度与形位公差的选用

大哥,我想下载啊,可是现在都快要破产了,很多都不能回复,等级低啊,673439222@qq.com,发一份吧,谢谢了

网友(点评):
上百度文库找吧,还有一网站:标准分享网。

网友(2014-03-03):
可以发到邮箱给我吗?f5t87g6d8ty45d@gmail.com

网友C:
零件的各个表面不管加工得有多么光滑,放在放大镜(或显微镜)小面观察,都可以看到风谷高低不平的情况,这种加工表面上具有较小间距和峰谷所组成的围观几何形状特性称为表面粗糙度。
形位公差是指零件的实际形状和实际位置对理想形状和理想位置的允许变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零件的各个表面不管加工得有多么光滑,放在放大镜(或显微镜)小面观察,都可以看到风谷高低不平的情况,这 ...

多谢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阿

呵呵,不用谢,在帮你的同时我也复习了一遍

网友D(2014-10-20):
公差配合很复杂,那也是机械装配的精髓,东西装的好不好,还是要看公差配合把握的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公差配合很复杂,那也是机械装配的精髓,东西装的好不好,还是要看公差配合把握的好不好!

是的,公差很重要 阿,慢慢在工作中积累,多谢了

网友(2015-09-10):
这个我也觉得挺复杂的!!!!

网友:
首先你要明白什么是。。。尺寸公差,什么是形位公差,粗糙度等。。。最好要大致清楚它的含义。。。然后多看书。。。否则会闹笑话的

网友:
没有威望,从网上下载资料看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