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形状怎么加工啊?激光切割

楼主(2013-12-22):
材质可以是木材,塑料,或者铝件 不知道怎么加工 重庆这边的有可以加工的嘛

网友:
招个工艺员,这个应该不难,产品不大,一般有台铣床就可以轻松搞定!!

楼主:
材质如果是木头,是用木头专用的铣床啊

网友:
炮塔铣上用锯齿,再配合其他刀具应该不难。

网友:
塑料的话,可以注塑,很廉价的

网友:
木材的话,点15有点胡闹,一般复合地板靠压制查差不多可以,拿根木头用成型刀加工+打磨很难保证。

网友:
激光切割一般是切割平面特征的钢板

你这个有空间结构的怎么激光,一般的激光切割机温度太高铝件的切割路径那里会被灼烧掉,出现居多的毛刺根本就没法用,
更别提木材了,你是想把人家机器跟烧了吗还是像烧人家厂房啊

网友:
多少的量啊,少的话就用铣床吧,多的话用开个模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