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断了,大家来分析分析

楼主(2013-12-22):
如图所示,一台机床上齿轮轴上轮齿断了,从安装到断齿用了不到8个小时,断了两个齿,图纸上的技术要求是渗碳0.8-1.2mm,材料要求是20CrMnTi,实物的数据还没检测。各位大侠给分析分析,俺感觉像是强度不够导致的折断,另外,俺看齿面粗糙度不够好
下面是新出的状况,22号出问题之后,把这根轴转了180度继续用的(夹具翻转角度90度左右),昨天下午,轮齿又断了,附上新照片,

继续更新,下图是取样打硬度的数据,可看出心部硬度比表层硬度高,怎么样热处理能弄成这样呢?

网友A:
如果楼主想深入分析就看看《断口学》《断口形貌学》
从图上看材质有点瞎,再照一张断口位置就更好了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指点,只是照片是下午拍的,有机会再拍一下

网友(点评):
断口学这本书学完了也能成仙了...

网友:
断口来个大点的图啊?咋觉得端口截面很黑呢?

网友:
硬度太高了,就会变脆,韧性就要差很多了

网友:
这会应该@22669 98

网友(点评):
你没@对啊,名字不能有空格

网友(点评):
直接说998大侠不就得了吗

网友B:
几级精度的啊。不知是图片放大的还是就这么粗糙,运行环境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级精度的啊。不知是图片放大的还是就这么粗糙,运行环境怎么样。

没注意看,用在机床夹具翻转用的,齿条带动齿轮传动。

网友C:
          很明显齿轮的齿根弯曲疲劳强度不足.20CrMnTi碳氮共渗齿轮表面硬度能达到HRC61-63,心部也能达到HRC40-45.这个问题得具体分析,模数计算是否合适、冲击载荷的大小、热处理的变形控制都会影响齿轮的齿根强度。另外,表面粗糙度对齿轮的强度尤其是弯曲疲劳强度影响不大,粗糙只能说明加工精度低,噪声会大一点而已。

网友(点评):
采用8小时,谈不上疲劳?

网友:
这么短时间就碎了,极大肯可能是强度问题了。。

网友:
分析 下材料和热处理, 看看锻造比是多少,最大可能锻造时问题多

网友(点评):
用圆钢车出来也不至于这样!

网友D:
模数多少?是不是太薄了渗碳太深变脆?用渗氮的料做会好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数多少?是不是太薄了渗碳太深变脆?用渗氮的料做会好点吗?

模数4,齿数24,精度等级 8-DC,齿面粗糙度要求Ra1.6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级精度的啊。不知是图片放大的还是就这么粗糙,运行环境怎么样。

图片没有放大,模数4,齿数24,精度等级 8-DC,齿面粗糙度要求Ra1.6

网友(点评):
输入扭矩是多少?

网友(点评):
配对齿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齿轮的齿根弯曲疲劳强度不足.20CrMnTi碳氮共渗齿轮表面硬度能达到HRC61-63,心部也能达到H ...

回大侠,模数4,齿数24,精度等级 8-DC,齿面粗糙度要求Ra1.6。是按厂家图纸外委做的,热处理是外委厂家外委的,目前准备打齿轮硬度呢。敢问大侠,粗糙度除了影响传动情况,还会影响什么呢?俺看断齿两侧的接触面积好像不一致。

网友:
怎么感觉少道回火工艺呢

网友:
渗碳钢做齿轮,渗碳淬火应该要留余量再加工,8级精度的工艺上应该也要。(锻造→正火、回火→加工→渗碳→加工→淬火、回火→磨削加工)
就算光看粗糙度,也没达到图纸要求。
硬度尺寸 形状公差用之前不检查的吗,装配时候的啮合情况,分度圆同轴度怎么样。齿条是HRC56的?外委再外委最坑爹了。

网友:
怎么曲么黑啊,和碳差不多

网友:
应该是太硬了吧

网友:
断口看看,组织是否有差异,硬度可能高了,还有同心度,安装间隙有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安装情况不了解,没见到现场

网友:
LZ所给的信息有点少。
轮齿断裂是齿轮常见的一种失效形式,原因大多为弯曲疲劳折断、过载折断、随机折断、轮齿剪断和塑变后折断。
从图片上看,只能大致推断可能的原因属于过载折断。
齿轮的断裂研究一般可以借助边界元法,从数值分析和扩展仿真两方面进行。
LZ如果有充分的信息,完全可以进行进一步深入地分析,找到原因。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指点,这里只是想分析下轮齿断裂的原因,不知需要什么信息。目前只有照片,过两天可能要去打硬度。

网友(点评):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请教,像20CrMnTi外径90,长度1800的轴,坯料要多少钱?

网友E:
下图为模拟的断齿动画。

网友(点评):
请教大侠,这是用什么软件模拟的?

网友:
强度不足,脆性断裂,要回火

网友(点评):
我也认为是脆性断裂,心部硬度太高了!材质不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下图为模拟的断齿动画。

老师,您的齿轮班什么时候开课啊,我兜里的钞票已经饥渴难耐了

网友F:
我觉得你这个断裂不像是渗碳,倒像是淬火件断裂裂口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你这个断裂不像是渗碳,倒像是淬火件断裂裂口

多谢大侠回复,这个是齿轮轴上的断齿,齿轮轴齿部要求是渗碳,硬度58-62。此处是齿条带动齿轮轴,齿轮轴带动夹具。九龙大侠的意思是,看断口不像渗碳的齿轮,像是淬火的齿轮么?请教大侠怎么判断呢?

网友:
看不出来断的是从齿根处还是齿顶处断的,看图片似乎是齿顶,直觉认为是太脆了,安装精度没保证好,齿轮啮合不平稳吧!我是猜的哈!

网友:
热处理过头了吧

网友:
没有明显的变形,有碎片,应该是脆性断裂。

网友:
第5张图看得很清楚,接触斑点有问题。接触面积太小,局部受力太大,造成折断!

网友:
根据你的介绍,
很可能是工装夹紧后,
加工中冲击载荷过大导致的连续断齿。
解决办法是改进夹紧锁止机构。
其他PY谈的原因也有可能,
但是短时间反复出现,
就上述原因是最可能的。

网友:
硬度太高了,就会变脆,韧性就要差很多了。应该是震断的

网友:
硬度过高,需回火处理!

网友:
后处理出的问题,处理工艺问题

网友:
上面都是高手啊

网友:
会不会是计算过程中选的齿轮不合适呢?

网友:
是不是受力不均,或是配合太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楼主想深入分析就看看《断口学》《断口形貌学》
从图上看材质有点瞎,再照一张断口位置就更好了

成半仙就行了。呵呵
材质太毛了

网友:
看起来是从齿根部位断的  1:可能强度不够   2、齿根部有应力集中
建议确认如下:1、 是否过载?有冲击?
                     2、热处理工艺是否有问题?

网友:
就是材质在热处理时候出的毛病。渗碳也分很多种,渗碳层热处理时候撕裂了局部晶体。

网友G:
个人认为是齿根处抗弯疲劳所致。如果抗弯强度足够的话,提高轮齿齿根部表面粗糙度试试看。

网友:
心部硬度过高了啊

网友:
表面粗糙度太大会加大计息运行时的载荷

网友:
也太脆了吧

楼主:
@刘景亚 @动静之机 @okmeiyou @老鹰
内容有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个人认为是齿根处抗弯疲劳所致。如果抗弯强度足够的话,提高轮齿齿根部表面粗糙度试试看。

这里有没有可能是齿条刮的?

网友:
热处理问题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指点

网友:
从照片上看断面
1 颜色, 淬火时已经有问题了
2 光滑, 脆性断裂

热处理问题

网友(点评):
还望大侠给详细讲解下,热处理正常的话,断面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
硬度够高的,齿轮一般是一个硬的配一个软的,

回火没到位吧,回火时间太短,内部太硬,调质不到位

偏载或者冲击也可能是一个因素,用更大的模数,或者用斜齿轮

网友(点评):
请教大侠,这个是渗碳钢,也需要调质么?正常的工艺应该是怎么个顺序呢?

网友H:
都别说了  你说这个齿轮是被齿条传动的  断齿原因有以下几点
   1  齿条 不垂直  也就是说局部地方有变形
  2 导轨有变形(几率很小)
  3 运行环境差  有颗粒硬物导致蹦牙
  4 齿轮硬度不均匀
  5 齿轮做的不好有偏心

  以上几种如果没问题 还这样 那就见鬼啦!

网友:
不懂,纯属来长见识的

网友:
20CrMnti也要先调质后渗碳吧。

网友(点评):
具体的热处理工艺俺不懂,还请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
没有明显的塑性变形,运行时间也不长,应该是强度不够导致的。

网友:
纯属长知识来的!

网友:
热处理后有没有回火

网友I:
其实问题就出在硬度上,心部硬度高而表面高,建议采用20CrMnTi淬透性低的钢,表面HRC58-63,心部35-40之间就好,再就是齿根单圆弧。

网友(2014-01-21):
我觉得是不是底部硬度太高是主要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其实问题就出在硬度上,心部硬度高而表面高,建议采用20CrMnTi淬透性低的钢,表面HRC58-63,心部35-40之间就 ...

回大侠,图纸要求的材料就是20CrMnTi

网友:
是不是淬火不到位呢  貌似韧性没了

网友J:
依第六及第七張圖來看,以工作需180度則斷齒旁的齒也應繼續受力,但在此並未發現裂痕或變形,可見在基本工作轉矩上應沒問題,但何以只是單枚齒接續斷裂,依個人淺見如下
1,組裝過於鬆散,正負轉矩區間過大,(齒間隙太大),造成轉矩失控
2,正位停止點異常,運轉產生堵住性干涉轉矩.
因位這些原因都會讓斷裂齒旁的鄰齒看不出過載痕跡!!

网友:
淬火大了
硬度太高了
缺乏韧性

网友(2014-03-22):
引用 网友J:
依第六及第七張圖來看,以工作需180度則斷齒旁的齒也應繼續受力,但在此並未發現裂痕或變形,可見在基本工作轉 ...

依第六及第七張圖來看,以工作需180度則斷齒旁的齒也應繼續受力,但在此並未發現裂痕或變形,可見在基本工作轉矩上應沒問題,但何以只是單枚齒接續斷裂,依個人淺見如下
1,組裝過於鬆散,正負轉矩區間過大,(齒間隙太大),造成轉矩失控
2,正位停止點異常,運轉產生堵住性干涉轉矩.
因位這些原因都會讓斷裂齒旁的鄰齒看不出過載痕跡!!

--------------------------------------------------

一、從語調及用詞可分析閣下是臺灣人
二、閣下第一點不敢苟同,若因組裝過於松散,勢必其他齒也會受影響,第二點可以成立
三、個人認為,還應該增加一點瞬間受力的情形,無法確認樓主的機器是否正常運轉,因為斷裂的是相鄰的三顆齒,這個理由可以成立
四、除以上外,從齒輪斷裂的情形看,不僅僅是齒崩坍,還有從崩塌的齒部中間斷開的情形,這個有機會是齒輪材料的問題,以20Cr的材料做到HRC60度是沒有問題的,但如果是劣質鋼材,強硬淬火至HRC60度就一定會存在只有硬度沒有韌性的問題,當產生齒輪瞬間受力的情形,勢必會對當時正在受力的齒以及相鄰的齒造成損傷
五、從照片上齒輪的粗糙度看來,此齒輪應該是只做了淬火沒有做磨削的低精度齒輪,不管是否有組裝鬆散,都會產生閣下所指的第一點這種情形,正負轉矩區間過大,(齒間隙太大),造成轉矩失控。一旦齒輪變脆,再綜合這個原因,崩齒是勢必會產生的
六、對閣下的簽名檔表示很感興趣,欲了解詳情!

网友:
引用 网友H:
都别说了  你说这个齿轮是被齿条传动的  断齿原因有以下几点
   1  齿条 不垂直  也就是说局部地方有变形
 ...

回火没做好,太脆,加上这一条就OK了

网友:
断裂是从齿根开始的,齿轮在传递载荷时从啮合开始到啮合结束,随着啮合点位置的变化,齿根处的应力从零增加到某一最大值,然后又逐渐减小为零,齿轮在交变载荷的不断作用下,在齿根处的应力集中处便会出现疲劳裂纹,随着重复次数的增加,裂纹会逐渐夸大,知道折断。
首先考虑材料是否有问题,硬度能不能达到,然后齿根部的圆角是不是太小了,可以把圆角做大一点。
另外我看到回复中楼主问到表面粗糙度对断裂有没有影响,表面粗糙度会影响到截面的受力,粗糙度值越小越好。

网友:
这么多高手 我只是来学习的

网友:
个人认为两点,一是齿轮装配问题,两齿轮心距是否保证。二是冲击载荷过大,造成轮齿断裂

网友:
硬度太高了,太脆,特别心部不需要太硬,30-40度就可以了,表面56-60差不多了

网友:
加工完了以后探伤合格吗?渗碳齿轮要是工艺不过硬,很容易出裂纹的,

网友(点评):
探伤倒是没做,只是做了轮齿断面样本,打了一下硬度

网友:
齿轮要求稍高一点的,粗车后超声波,成品后磁粉,渗透,这是少不了的

网友:
      从应用时间来看,确实在很短时间内就出现断裂。说明齿轮在加工完成之后表面就存在微裂纹,然后在工作时受到载荷冲击断裂。不知道加工工艺在精磨齿之后有没有齿面探伤,这个事可以发现裂纹的。
      另外不明白这个粗糙度为什么这么大。也有可能是加工过程中因为留量关系导致齿面跟齿根过度部分出现应力集中现象。

网友(点评):
看齿面的情况应该是没有磨的。

网友K(2014-07-07):
问题解决了没有?楼主出来填坑

楼主:
引用 网友K:
问题解决了没有?楼主出来填坑

因为后来也没有深追究,厂家又给做了一根,原来那根打了半价。后来做的这根使用正常,但是俺也没有看到实物,不知有什么不同。感觉应该像是大多数社友说的,热处理没做好。多谢提醒!

网友(2017-03-15):
来学习了
这个帖子好。
大家一起来探讨出问题的原因。

网友:
学知识了

网友:
来长知识来了

网友(2017-05-20):
从硬度分析来看,芯部硬度居然比表面硬度高,首先怀疑材料就用错了。
一般用低碳合金钢渗碳淬火,表面硬度应该是58-63HRC,芯部硬度30-45HRC。必须回火。

网友L:
热处理的问题,整个齿淬透了,芯部太硬了!有条件的还是用感应式淬火,单件的可以改为油淬,控制一下温度,也不至于出现断齿问题!除非你的载荷与设计的齿轮强度不匹配!

网友:
过载和振动冲击!

网友:
会不会是你热处理时候整体淬火,结果表面脱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热处理的问题,整个齿淬透了,芯部太硬了!有条件的还是用感应式淬火,单件的可以改为油淬,控制一下温度, ...

低碳合金钢感应淬火能淬硬么?这不是开玩笑么?

网友:
这齿轮是铸造的吗?看图片很粗糙哈

网友:
材料韧性不好,或者齿轮参数本身就有瑕疵

网友(2017-09-25):
威望不够,谢谢楼主

网友(2019-04-03):
感觉是整体淬火,心部硬度高,低碳合金不会心部那么高的硬度,应该是材料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