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mm毛细紫铜管首尾相连焊接,用什么方法好?

楼主(2013-12-22):
3mm毛细紫铜管首尾相连焊接,壁厚0.5MM,内有液体,用什么方法好? 求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焊接不懂,不过昨天看了一个资料上说,紫铜的焊接性能不好,不用黄铜……

网友:
包(卷)管铜焊,也可以锡焊。

网友:
热管?不是抽成真空再注入液体再进行焊接的吗?

网友:
直接对接难度太大,,,焊上过渡管。

楼主:
顶一下,也就是热管焊接工艺。哪位大虾知道的?! J) u  D8 r4 G

网友:
打开空调室外机看一下,或是去外面家电修理店看一下。一般是套一个大点的管,烧铜焊。

网友:
扩管后,用气焊焊接,用银焊条,很好焊的,如强度要求不高的话,也可用锡焊,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