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规则的箱子,能装多少个乒乓球?

楼主(2013-12-23):
一个不规则的箱子体积知道,我怎么知道能装多少个象乒乓球这样的球类物体来?谢谢!

网友:
用三维软件建立模型求体积。
试试用装配办法求装球体数量。

网友:
理论上的最好成绩就是1 2层的循环层叠~

网友:
分层计算面积来考虑,比较简单,答案偏保守

网友:
生活的实例告诉我们,这跟箱子的具体形状和球的大小、排列方式有关。
同体积但形状不同,装的数量会不同。整齐和散放的数量也不一样。
最好还是像安迪生测量电灯泡的体积一样,你别单依靠理论,要实际的自己排列一下最好。
要是只是和别人口水仗,就算了吧。

网友:
记得看过一个数学难题,就是如何在一个圆形内放置最多的小圆形,蛮复杂的。 况且你这个是不规则的体积空间,一定要精确数量吗?干脆做个实物,自己摆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所有计算都是为实际服务的,像这种情况拿实物试一下最好。

网友A:
哈,看大侠你想干啥了?如果有实物,就别费那个脑子算了,直接往里装就行了。倒进箱子,震动摇匀,盖盖注水秤重。计算出水的重量算体积,然后用箱子的容积减去水的体积再除以球的单个体积就有数了。

网友(点评):
实践出真知!

网友:
不规则箱子,理论上是算不出来的,除非你能精确给出箱子的外形曲线。
工程师可以多考虑下实际的办法。

网友:
如果箱子不大还是直接用实物试试

网友:
这个真不好说。还是动手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看大侠你想干啥了?如果有实物,就别费那个脑子算了,直接往里装就行了。倒进箱子,震动摇匀,盖盖注水 ...

谢谢大家的回复!关键是我要做一个这样的箱子还是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