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性铰链到底怎么实现转动和平动?

楼主(2013-12-23):
柔性铰链到底怎么实现转动和平动,实在没看懂。哪位大哥能告诉我下吗?谢谢。

网友A:
神马是 “铰链” 建议楼主搞清楚先

神马是 “柔性“ 应该不用再解释

然后两者合一就是柔性铰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神马是 “铰链” 建议楼主搞清楚先

神马是 “柔性“ 应该不用再解释

是不是圆弧处沿着红色箭头方向变形啊

网友(点评):
神马是 “铰链”? “铰链”的动作轨迹又是如何? 查查先。 网搜就有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圆弧处沿着红色箭头方向变形啊

您能告诉下我吗?我是菜鸟,实在没找到啊,谢谢了

网友(点评):
已经说明了,问题是你的,走不走下去在于你自己。 或者就继续坐等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神马是 “铰链” 建议楼主搞清楚先

神马是 “柔性“ 应该不用再解释

您能告诉下我吗?我是菜鸟,实在没找到啊,谢谢了

网友:
没接触过这东西   看了下度娘    个人理解 应该是这样的   利用的是弹性变形类似 波纹联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