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轴头维修问题

楼主(2013-12-23):
轴头两头的方经常磨损,这个最简单的维修方法是怎样的呢?

网友:
淬火提高硬度

网友:
已磨损,就镀硬铬

楼主:
简单一点的维修,你们说的太麻烦了

网友A:
改用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用轴承

做成这样是因为要方便装卸,方头就装在轴承座上。

网友:
铣小方    改与其配合方  或  在方头上钻螺纹孔  螺钉拔紧

网友B:
烧焊,补上,重新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焊,补上,重新铣一下。

将近3米多长,怎么保证两头方的平行度。

网友(点评):
新的长轴是怎么保证的,现在就怎么保证。相信在龙门铣上这个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