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装轴承的轴上的倒角

楼主(2013-12-23):
如图,热装轴承轴肩上都有个倒角,规格各种都有,有的就直接是个倒角。
这个有标准么?国标号多少?

这个就直接是个斜进去的槽

网友A:
上面的那个 主要是减少应力集中  下面的 是越程槽  这个手册上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那个 主要是减少应力集中  下面的 是越程槽  这个手册上都有

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第五版第一卷P1-372
标准GB/T 6403.5-1986
砂轮越程槽,最新标准是2008年的

网友: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4339490.html
看这个网址就行
不用下载
不然还用积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了,卸荷槽和过程槽的标准,原来就知道是热装轴承的轴卸荷用的,但不知道学名,找不到标准,知道名字就好找了。

多谢帮忙

网友B(2014-03-03):
想知道是不是轴承上的倒角是不是都是为了较少热力集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是不是轴承上的倒角是不是都是为了较少热力集中?

轴承和轴肩上的倒角是为了减少应力集中,每个型号轴承的倒角都有最小值,对应轴肩的倒角最大值必须小于轴承倒角的最小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那个 主要是减少应力集中  下面的 是越程槽  这个手册上都有

不是越程曹  是深割槽

网友:
一点点积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