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H型钢矫正设备,哪位社友能做

楼主(2013-12-23):
我公司将制造不锈钢H型钢,材质为SA-240  304不锈钢,翼板厚度36mm,宽度280-320mm,腹板厚度18mm,高度224mm,采用焊接工艺,要求焊接后每米的平面度≤1mm。

征询了一些厂家,都不做不锈钢的矫正,在论坛里希望能得到各位大佬的帮助,给出一些信息或建议。

网友:
这个要结合你焊接工艺看,先谈你材料来源,谁的不锈钢板子?轧制类型不同,裁切变形不同,组焊以后的变形也不同,

先要给你制定一套工艺方案,在此方案下面,才是矫直,不知道原始变形成因,是没法设计这种大矫直机的,我玩不锈钢好多年了,这就是体会,谁随便许诺你能干,是完全不靠谱的,就像没有见病人,就说包治百病,就没有根据,

你这个东西非常贵的,小厂玩不起的,

精密液压系统,一大套数学模型,设定系统,经验回弹计算,要大型厂子才有资本玩这个,民营就算了,,

但讨论技术,我可以辅导你,你问到什么程度,我都可以解答你,你把问题提出来,就可以了,

这几天事情多,未必及时,你提出你技术问题,俺就解答你 ,这个你放心了,哈哈

楼主:
楼上是专家啊,能回复我已经很感激了,哈哈,304的钢板是由宝钢生产的,具体轧制类型还不清楚,板材下料采用等离子切割,下料后准备用油压机或者是校平机进行校平。目前准备采用在腹板上开双边坡口,使用工装装配点焊固定后使用丝极埋弧焊进行焊接,一边坡口焊接到一定程度,会从背面清根,然后两面来回焊接,减少变形。焊接完成后要求的尺寸和公差见附图。希望楼上BOSS和各位其他论坛大佬帮忙指点指点,我咨询了一些厂家都没有做不锈钢H型钢校正的经验,想找一个厂家探讨下都没得机会,哪位大佬有这方面的资源能告诉我感激不尽!

网友A:
1,你这个,还是我前面说的,先期要有一套焊接工艺,怎么控制变形?这个要事先知道会有什么变形,到焊接好了,看到变形了,就虾米了,没法弄了,这个要讨论很多天的,你假如写了现成的工艺,发上来,我就知道你现在工艺是否可以了,

2,关于矫正,一种是人工玩,就靠经验,大小一堆压力机,组织一个流程,写一套规程,玩半年,熟练了,就可以了,

3,全自动的,是一套检测系统,外加矫正系统,焊接好的钢梁,先粗矫正,完了放3天,自然恢复,

4,上线,自动检测变形大小,数学模型以及修正公式会自己计算一套‘模式’,系统在这个‘模式’下工作,出口再检测,有自学习功能的,系统会自己逐步‘完善’,用几个月以后,系统就建立起一套计算系统,就是所谓的‘系统经验’,

5,你厂子里谁是玩这个的,请他上来,我辅导他,你看着,逐步就学习了,你现在完全没有基础,无从谈起,

6,这东西挺贵的,一般人玩不起,厂子假如有规模,就可以玩,小厂子,就不必玩这些了,数千万的设备,对小厂子无力负担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这个,还是我前面说的,先期要有一套焊接工艺,怎么控制变形?这个要事先知道会有什么变形,到焊接好了 ...

我们公司主要做压力容器的,之前的H型钢都是外委出去的,现在由于监管要求只能自制,公司还真没有人有这方面的经验,焊接工艺方案是有的。我们的量比较少,一台设备需要两三百米的长度,我们会做工艺试验试制一些,想通过型钢矫正厂家的设备来试校,可以的话就买入设备。设备投资这块公司应该是没得问题的,但是达不到生产线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