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只要零件的一个面是直的,不弯曲,是不是可以标直线度

楼主(2013-12-23):
一块四方零件,如果我要零件够直,不弯曲,那是不是标直线度可以了,不用平面度??

网友:
老实说没去考究过,但我没见过平面标一个直线度的。
话说你怎么测量呢?如果中间测量直线度OK,两边不OK,怎么算呢?平均值?那么平均值你要选取几个位置才测量呢?
还是老老实实标平面度吧,骚年。

网友:
制图标准先查查是不是比较好,同学!

网友(2014-12-07):
要标平面度的

网友:
你标或不标工艺又没有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