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传动机构

楼主(2013-12-23):
(图片)

网友:
先问个问题:
1、轮1和轮2的相对位置是不是一定的?
2、丝杆转动时,轮1或轮2可不可以不转,也就是说丝杆的转动和轮的自转是不是独立的。如果是的话,是不是可以在丝杆螺母上想办法;
3、你这个问题问的不清楚,我回答不上来;

网友(点评):
1、相对位置是一定的 2、一边移动,一边转动

网友(点评):
先把两轮的位置固定,经过直线滑块,滑块与丝杆电机联系

网友:
是不是一个收料装置啊,

网友:
就是绕盘机构,不过是两个盘。

网友:
应该就是那种绕铜线的机构,我见过,要求一样,但结构不一样。

网友:
对,先把问题描述清楚

网友:
不能再加一个轴向移动机构吗

网友:
参数呢?没有参数可做尺寸比例的参考,能琢磨什么?

比如轴径、左右串动的行程、转数和行程比例、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