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工业机器人第一轴减速机及走线的问题

楼主(2013-12-23):
目前市面上出售的工业机器人参数里面,第一轴的旋转角度一般都为±170°,我也了解过谐波减速机及RV减速机有中空的那种型号,可以走线。那是不是所有的工业机器人的第一轴用的减速机都是中空可以走线的那种呢?如果就用非中空式的减速机,又要线材不外露,怎样才能保证±170°旋转角度的同时又不会对线材有干扰呢?

网友A:
肯定有。我们以前是把线盘在里面,留出旋转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有。我们以前是把线盘在里面,留出旋转角度

线材盘在里面会不会卷的比较厉害

网友A:
给你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参考一下

了解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参考一下

你第一轴用了谐波?

网友(2014-03-12):
用RV的怎么办?

网友:
第一轴用谐波的比较多吧,RV还是大了点。

网友:
用谐波还是RV的得看你设计的是多重的级别的,走线呢,上面的图片是,模仿的ABB的吧!

网友(2015-08-31):
线盘在里面,当然线还要套个弹簧护线管,留出旋转角度.

网友:
盘在里面只要不超过360°的旋转一般是不会绞断的

网友(2015-10-12):
引用 网友A:
给你参考一下

那请教4轴部分怎么走线,也是内部走线,非中空减速机

网友(2016-05-12):
还有别的方式吗  求图求图求图求图求图求图

网友(2017-12-03):
引用 网友A:
给你参考一下

你好!三维图能发我吗?万分感谢!843557160@qq.com

网友(2021-01-27):
引用 网友A:
给你参考一下

大侠 请问1轴底座的线是如何盘的 能画个示意图么 谢谢

网友(2021-04-28):
您好,我是北京裕智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的,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精密行星,谐波减速机等,我可以把公司资料给您看一下,做个参考,或者我让技术跟您联系来帮您解释一下,方便的话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吗,或者您加一下我的微信,19903158807,王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