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使用常规工具检测形位公差的方法?

楼主(2013-12-23):
现在找得到的工具只有:游标卡尺,0.02mm精度;千分表;。。呃好像只有这两样东西拿得出手;
请问各位师傅怎样利用以上两个工具检测各种形位公差呢,想去测量零件的公差。
对于测量完全不懂啊,希望各位指个方向,哪些资料需要学习。刚开始我想测轴的圆度,因为轴比较容易找到。

楼主:
百度了一下,好多人说圆度测量仪。
关键是,古时候没有电子仪器,他们是怎么测量圆度的啊?一定有通用工具测量吧?

网友(点评):
公差的制定还没用多长时间呢,好像是上个世纪才开始也有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百度了一下,好多人说圆度测量仪。
关键是,古时候没有电子仪器,他们是怎么测量圆度的啊?一定有通用工具 ...

应该还是有非电子检测的方法我相信

楼主:
自顶。查看上70

网友:
检测形位公差两种方式:
1.三坐标!
2.形位公差专用验具

网友(点评):
专用的很难找得到。。

网友A:
先把国标熟读,等知道形位公差的具体定义之后才能从本质上去解决问题。
圆度的话,不知道你的精度如何?
但是我想要是可以用卡尺大概看圆度的话,那么这个圆度也就没有多大的实际意思了
圆度的话,还是用个卡规能够从一部分的情况来反应圆度。

网友B:
检验形位公差的方法很多,关键在于你对形位公差的理解程度。如果你对形位公差理解程度比较深,给你几个标准块、配合杠杆百分表、角尺、塞尺等等,你可以测量出绝大多数的形位公差。

楼主:
根据圆度的评定方法,无论是最小二乘法,最小区域法,内接法,外接法。它们的共同重点都是找到两同心圆的圆心。
这里,我疑问用何种方法找到它们的同心点呢?在实际测量的时候有必要找出它们的同心点吗?
其次,对于V型块和千分表组合的方法测圆度,它是使用的哪种方法?当旋转V型块上的被测件时,其圆心应该是变动的,这种测量方法是准的吗?如果是准的,原理是什么啊?
百度上好难找到答案的感觉。

楼主:
圆柱居然还分偶数棱边和奇数棱边,更搞笑的是能够用方法判断一个圆柱拥有的棱边是偶数还是奇数,这难以置信。
经过查找,了解到那几种测圆度的方法,还知道评定的四种方法,电子方法能找出圆实际轮廓。但是外接和内接圆怎么找?最小二乘圆的公式怎样推?V块测量时的反应系数公式怎样推?这些是存在的疑问。

楼主:
根据实际情况,可选的方案有两种,都是利用参数间接得到圆度误差:1,V块和千分表组合;2,千分表或千分尺测两点间直径。后者据说要求圆柱棱边偶数时使用。
所以选V块和千分表组合测量。这时需要知道:V块角度,千分表头偏离V块中心线的角度。更重要的是,测量时理论上,表头应该在一个截面上测量,当我们旋转被测件时,个人感觉测量的地方绝不是在同一截面(旋转时尽管轴向被挡贴定位,挡铁本身就有误差,旋转时手的压力也会使被测件轴向移动)。以上各种误差累积,很难相信我们能够测出圆度误差,因圆度误差感觉上就是很小很小的量。
所以现在该怎么办呢?

网友(点评):
而且只有小轴外圆测量什么的才好在V块上操作,圆度误差存在于各种形状千奇百怪的零件上,怎么测量啊?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国标熟读,等知道形位公差的具体定义之后才能从本质上去解决问题。
圆度的话,不知道你的精度如何?
 ...

您有一条未读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验形位公差的方法很多,关键在于你对形位公差的理解程度。如果你对形位公差理解程度比较深,给你几个标准 ...

您也有一条未读消息

楼主:
刚刚想了下,三点法测圆度误差,是在一个横截面上测量的。假如用V型块做支撑使用三点法,无论如何不能满足“一个截面上测量”,因为V型块和圆柱面宏观上是线接触,这意味着这条线上的任何点都可能与千分表测头构成3点。
  怎么办呢?大家想法是什么呢?我知道我很多错误的观点,为什么不理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