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铣刀可以倾斜加工吗?

楼主(2013-12-23):
铣削斜面时,铣刀可以倾斜一定的角度吧。
谢谢!

网友:
我很好奇,对于一般的铣床,你怎么能让铣刀倾斜?!
倾斜工件是可以的

网友(点评):
主轴不能斜么

网友(点评):
搞不好人家是五轴铣~

网友(点评):
动力头也有带分度的啊。

网友(点评):
万能洗头

网友:
可以,有时候倒边就是他干的。

网友:
可以   没问题的

网友:
铣刀不可以倾斜,但立铣头可以倾斜一定的角度45度,万能铣就可倾斜的角度可大了。

网友:
可以,就是侧刃加工

网友:
可以,但有啥意义!

楼主:
就是用侧刃加工斜面的时候,立铣头倾斜一个斜面的角度。

网友:
可以啊,机头搬斜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