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合机器人,这个工件夹具要怎么设计?

楼主(2013-12-23):
配合机器人,这个脚手架 封头板与挂钩要怎么夹持进行焊接,要求要平焊,不能让钢水下流。

网友A:
用电磁铁吸最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磁铁吸最简单了

是的,谢谢啊

网友(2014-02-08):
做个焊接治具怎么样

网友:
做个滑道,中间用个滑块定位,两边靠滑道定位,做成往复的滑块,这个装着那个焊着

网友:
我认为做一个像台虎钳一样的夹具夹住楼主发的最后一张图里那种摆放方式就够了,用磁吸的话,会对焊接质量有影响,建议用全机械结构

网友(2014-07-24):
看工件比较粗糙,组装时误差比较大,要看一看装配基准在那,重要尺寸保证在那,视设备再确定夹具设计,希望能有更细的要求

网友:
这个比较简单,做一套夹具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