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能割铝型材吗?

楼主(2013-12-23):
用中走丝线切割切铝型材可行吗?效率怎么样? 如图所示的铝型材,只要求长度切到要求的公差范围内,一般长度1050左右,公差要求正负0.1mm,垂直度要求0.3之内。求助

网友:
可以的,只是它的加工成本要高一些,钼丝和导线套的损耗多些。

铝线切割的时候,它容易生成氧化铝,有些结构和蓝宝石结构类似,硬度高,对钼丝和导线套的磨损也比较大,而且不导电,如清除不及时,就会导致断丝,加工效率略有下降。

网友:
线切割是可以,需要考虑高度。还是锯床来的方面、

网友:
中走丝切铝有专门的铝加工机,如果用标机切铝换导电块都会换到你手软啊

网友:
由专门切铝的导电块、丝     换吧

网友:
导电越好的材料越不好割,精度不高用锯床比较实惠

要走S型之类就没办法了

网友(2014-02-27):
线切割是可以

网友A(2014-06-01):
建议你用专业铝型材锯床,非常方便和快速。

网友:
你这个长度理论上是可以线割,实际是不行的,不信你可以找个七八家问问,如果是纯铝就好做,关键你这是合金铝,杂质相当多又太长,断钼丝的频率很高,得不偿失,壁厚看图片估计2~3MM,前段时间我加工类似的铝型材,开始想作手板看效果,找了有七家线割,都不给做,最后还是开了挤压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用专业铝型材锯床,非常方便和快速。

专业铝型材锯床,锯片厚度多在2-4mm,对于0.1mm的公差可能无法满足。
走中丝的专用铝材线切割机好一些。

网友:
0.1mm的公差可以达到的。我在深圳时候,就用过这样的锯床,广东南海出的锯床。锯出来的铝材,长度尺寸公差在0.1毫米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