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宏程序替换G71代码的可行性讨论

楼主(2013-12-23):
各位朋友大家好~一直以来我都认为G71粗加工循环都是内置宏程序的产物,如同G76螺纹循环一般。但后者的编程原理以及方法都明显比前者简单。本人愚钝,暂时未想到方法编写类似于G71功能的宏程序~不知道哪位大侠可以提供这方面的方法或者思路~当然也欢迎不懂的朋友讨论~。

网友A:
这些还是简单的宏

网友(点评):
你看我签名~

网友(点评):
看来是我卖弄了,71里面涉及到加工轮廓,计算有些,麻烦。若要简化计算,可试用G90来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还是简单的宏

愿听详文~

网友(点评):
只能说是你还没玩到宏的境界,我知道用宏车环面蜗杆属于宏应用的尖端,我还没研究透彻

网友(点评):
你那个环面蜗杆是啥东西,有空发上来大家一起看看。

网友:
不明白楼主想说什么意思

网友:
嗯,坐等风大灵光一闪。

网友(点评):
凌晨兄好!

网友(点评):
妹子~你搞定了吗?

网友(点评):
俺搞不定这个。。

网友:
可行性是毋容置疑的哦!

网友:
坐等高人!!

尤其能解决二型G71的

网友B:
最简单的思路是,把你的轮廓曲线方程计算出来,然后循着这方程,用G01走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思路是,把你的轮廓曲线方程计算出来,然后循着这方程,用G01走刀

挺简单的,楼主自己好好想吧,哈,现在在学VT没空写这玩意,不然写点,给你这伸手党

网友(点评):
大侠~你写个吧~这东西主要还是思路

网友(点评):
给一个简单实现的思路吧,具体见后面回复

网友:
难道楼主的意思,宏程序很不好编出类似G71的程序来?

网友C:
1)按零件尺寸线编程,和G71 P Q行号之内的方法类似,此做为子程序
2)编写刀具补偿宏程序,补偿X,Z向
3)主程序,调用1)、2)实现类似G71,
a)、根据零件,计算出X最大切深
b)调用2)补偿X向(正补偿)
c)循环调用1)、2)(负补偿),根据最大切深,单次循环切深,确定循环次数以及负补偿量

理论上可以无限个“凹”型加工,这是简单实现

网友:
好羡慕懂宏程序的大侠们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按零件尺寸线编程,和G71 P Q行号之内的方法类似,此做为子程序
2)编写刀具补偿宏程序,补偿X,Z向
3 ...

很麻烦啊,能不能实现一个轮廓直接似G71循环出来,本人宏这方面菜鸟,貌似G73可以吗,为什么我编的就走一个轮廓,不循环啊,求大神给点思路,今天实验了很多,就是不走循环,循环是IF[]OR[]加子程序调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麻烦啊,能不能实现一个轮廓直接似G71循环出来,本人宏这方面菜鸟,貌似G73可以吗,为什么我编的就走一 ...

本来就是仿G71,实际上更象G73。循环是什么都不知道,还是先看看书吧!

网友:
不知道G71是什么系统的什么

网友:
没实际用途,无用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麻烦啊,能不能实现一个轮廓直接似G71循环出来,本人宏这方面菜鸟,貌似G73可以吗,为什么我编的就走一 ...

如果非要以G71走刀方式加工,G71开始不加工轮廓。全是直线走刀。留出了Z向加工余量。我们现在主要是要计算Z向余量。比如X36,Z要到多少才能保证精加工余量,粗加工时给X和Z各设一个变量,由X值来控制Z的值。最后来一刀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