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圆锥滚子轴承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3-12-23):
我是个新手,今天在公司看到一个部件,如上图所示,我感觉下面的轴承基本上不受载荷,它在这起到什么作用?是否使用深沟球轴承代替?我问了设计人员,他说是直接拿了别人的图直接用的,他也不知道起什么作用。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
是个定位的转台么,不明白楼主为什么觉得轴承不受载荷
整个盘子的竖直、圆周还有倾覆载荷都是由这对轴承提供的啊
有些情况,可以用深沟球加一个推力轴承代替的

网友(点评):
是定位的转台,你这么说我有点明白了,不过还是有点不理解,我认为整个盘子竖直的载荷是由上面的轴承承受的,下面的轴承最多也就是承受倾覆载荷,它是不承受盘子的竖直载荷的。

网友(点评):
二楼说的有道理如果有外力让上面的转盘倾倒,这个轴承都起作用啦呗

网友(点评):
二楼说的有道理。以前做的离心甩干机就是类似结构,只是下面用的深沟球轴承。

网友(点评):
如果下面用深沟球轴承的,轴的结构稍稍改动。必竟,上面的轴承要有一点预紧。倾覆力大的话,个人还是愿意用图中结构。

网友:
这是个转台?

网友(点评):
是的,用于生产线的转台,高手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点评):
是一个可以定位的转台,用于生产线的

网友:
圆锥滚子轴承可以同时承受径向载荷和轴向载荷,至于LZ的受力情况无法从图上得知!

网友(点评):
圆锥滚子轴承可以同时承受径向载荷和轴向载荷,这个我是知道的,我只是个人认为下面的轴承有点多余

网友:
下面的轴承目的轴向定位,并可承受较大的轴向力。如果用深沟球轴承的话,上面转盘在受到偏载的情况下,轴承易损坏。

网友(点评):
恩,明白了,多谢,你知道有什么装置可以来代替它吗?

网友(点评):
对于转盘类,用回转支撑最好

网友:
这是简易转台轴承支撑常用的结构

如果取消下面的轴承,结构如果被外力或者振动向上提,由于没有向上运动的约束,轴承内外圈就要分离,径向失去约束,这样就无法支撑了,再落回来还不一定对得齐,提得太多还会散架。

如果下面改成深沟球轴承,也要做轴向限位防止上窜,还得给上轴承做轴向预紧,确保在外载荷作用下,其内外圈不会分离。

如果用两个圆锥轴承,采用面对面,或者背靠背的布置,这样的风险就不存在了,无论载荷朝向那个方向,径向轴向都能可靠支撑。

网友(点评):
解释的很详细,谢谢。请问还有哪些转台结构呢?

网友(点评):
这个说的很到位

网友(点评):
这个说的很到位

网友(点评):
不想做也可以去买现成的转盘轴承,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去饭店吃饭时看看那个桌面下的轴承是怎么转的。

网友A:
还有我觉得,你下面是用两个细牙螺母并起来的,这两个细牙螺母并紧的话也有比较大的持续性的轴向力,深沟球轴承一般不承受轴向力。如果转台的自身重力比较大,而且像楼主说的不会上窜的话,我个人觉得下面用深沟球轴承,同时把两个细牙螺母换成卡簧也无不可

网友:
楼主这个转台,主轴四周是用什么辅助支撑的呢?单独做的滚道么?

网友(点评):
看到第二张图最右面,转盘下面弹簧支撑的钢珠没有?不过这钢珠顶着的圆环V形导轨设计不合理。一是过定位,二是工艺性太差。

网友(点评):
是4个万向球,还有一个弹簧支撑的钢珠用于定位用的

网友(点评):
是牛眼轴承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我觉得,你下面是用两个细牙螺母并起来的,这两个细牙螺母并紧的话也有比较大的持续性的轴向力,深沟球 ...

这两个轴承恰好形成一个轴向的锁紧结构,包括径向。不仅仅可以承受轴向的振动,而且还有径向的力以及弯矩。换成深沟球和卡簧之后,这些作用基本就是去了。即使转台比较重,运动及其平稳缓慢,但是重心不在轴上呢?不照样出问题吗?

网友(点评):
谢谢版主解释

网友:
我就设计过这种结构,主要就是保证轴向双向受力。深沟球轴很显然不行,要是轴向受力不大,可以考虑角接触轴承。考虑工艺,选一样要好

网友:
转盘不小,中心轴短,有偏载就可能倾覆,用一对背对背的圆锥滚子轴承承受可能的轴向负荷是可以的。
不过这个设计并不好。
用了若干个弹簧支撑的钢珠顶着上面的环形V型槽导轨,有点匪夷所思。这是用来减震呢导向呢还是支承用?其实什么作用也起不了。那个环形V型槽导轨非但无用,工艺性也太差。
负荷重,应该考虑添加个大直径的轴向轴承或另做辅助支承;负荷轻,只需要用市购的单钢珠轴承直接顶着转盘底面就可以。
那样做的话,只要没有故意把转盘向上推顶的动作,中心的轴承只需要承受很小的径向力,用两个深沟轴承就够了。
单就图纸而言,上面轴承与轴之间那个薄垫圈多余。调用图库的轴承、园螺母和螺钉后没有处理图面,把该删的线条除去,这种作图习惯很不好。
另外,如果没有必要,轴承座尽量不要设计成图上这种中间有台阶,必须掉头找正加工的样子。工艺性差,并且如果没有保证检测手段时,两端轴承安装孔的不同轴误差对于设备有可能就是致命缺陷。

网友(点评):
谢谢您详细的解答。我贴的图没有完全表达清楚,这个装置上只用了一个弹簧支撑的钢珠,钢珠上面不是导轨,是耐磨圈,只是在耐磨全上开了一个孔,使钢珠卡在孔中实现定位,使转台可以停在那个位置。

网友(点评):
我想问一下,还有别的结构可以代替这种中间有台阶的轴承座吗?或者这个轴承座应该改为什么样更好呢?

网友(点评):
回转支撑

网友(点评):
知道这个耐磨圈的制作成本吗?

网友:
轴承主要受轴向力,不能用深沟球轴承代替
圆锥滚子轴承一般成对使用

网友(点评):
这个课本上都有的哦

网友(点评):
机械设计上的

网友(点评):
对啊,机械设计上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轴承恰好形成一个轴向的锁紧结构,包括径向。不仅仅可以承受轴向的振动,而且还有径向的力以及弯矩 ...

多谢版主指正,以后会避免类似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版主指正,以后会避免类似的问题

你是在做一个回转台吗,为什么不用转盘轴承呢?

网友(2021-07-27):
防止飞出去 哈哈

网友:
推力轴承有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