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内外圈的配合及选用,求解答啊

楼主(2013-12-23):
最近用到轴承,可是不知道怎么去选内外圈配合,同时用于内圈轴向定位的套筒和轴的配合也不清楚,谁能解答下,谢谢啊!

网友:
社区里相关帖子不少,找来看看就晓得了。

自己动手吧!

网友:
机械手册上有。轴承精度和载荷所使用环境不同,配合均有不同。

网友:
一般情况下,如果内圈受圆周载荷,外圈受单向载荷,那么内圈过盈配合,外圈间隙配合,反之亦然,但也不是绝对,看你使用用途,最好根据机械设计手册定

网友:
我们的习惯是:如果只是普通的装配要求,全部按0.03公差做,省事。。

网友:
与轴承配合的孔一般用H7,轴用G6.

网友:
书上找的,摘下来。

网友:
要么就说个具体情况大家一起来看看 要么就自己找机械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