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2000r/min时镗孔0.08,800r/min镗孔0.02什么原因

楼主(2013-12-23):
数控车床,主轴转速2000r/min时,铝件,精镗孔后,不拆下零件,打表测量,孔跳动0.08。同样的机床和零件在主轴转速800r/min时,镗孔后不拆零件,打表测量,孔跳动0.02。什么原因?

网友:
主轴轴承间隙问题。

楼主:
主轴轴承间隙,查静态精度都是对的

网友:
你的工件是不是异形件?或者有偏心,在高速时候工件有松动,还有检查一下机床四角是否垫牢靠了?另外转速高了内孔镗刀杆也会加大震动。1 Z+ |2 {8 n1 Z: @

网友:
主轴不平衡的影响

网友:
来吧换轴承吧,俺给你优惠。。。

网友:
转速高容易晃刀

网友:
线速度高了。离心力很大啊。

网友:
假定机床是好的,工件偏心、刀具振动都会造成上述情况。

楼主(2014-03-05):
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8楼线速度高了。离心力很大啊。是问题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