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怎么对u钻的中心高啊,急

楼主(2013-12-23):
40的经济型数车,980系统,16四倍的u钻,总是对不准中心高,u钻侧面都磨损了,有什么好方法吗,我是自己用的方块做的工装,钻头套在里面的。

网友:
借某大侠良方,你先在刀架上夹一铁块,钻头夹在三爪上,利用旋转的钻头在铁块上钻孔,钻完之后就侧面打螺纹孔紧固钻头用,弄好之后把钻头插入铁块,侧面螺钉紧固就开始钻吧

楼主:
我是带椎病的,工装已经做好拿下来攻丝了

网友A:
你把浅孔钻竖着装,让两个刀刃呈垂直状态,这样就算中心高不对,只要你X0对准了就行,这时中心高的差异就体现在孔径的差异上了。

网友:
3楼好办法

网友:
U钻在好用吗?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话说,车床的中心高放放在你眼前呢???有中心高了这尺寸还找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浅孔钻竖着装,让两个刀刃呈垂直状态,这样就算中心高不对,只要你X0对准了就行,这时中心高的差异就体 ...

已经按照你的方法调好了,特意回复,谢谢!

网友:
怎么叫竖着装,,,看不懂,,楼主拍个照片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