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压装弹性销改进方案

楼主(2013-12-24):
本方案为压力机压缩导轴,弹簧带动导轴压装,容易导致导轴压装时偏摆,对导轴磨损严重,且压装精度不够,求简单有效的解决方案,望有经验的老师给予指导,万分感谢!

图在下面。

网友A:
图片(一)影响压装精度的,1、产品定位精度不高。导向销轴与销孔的配合间隙太大,使工件装在导向销轴后还可以很大幅度的摆动。2、压装导轴的导向精度不高。压装套筒与压装导轴之间的间隙太大且导向孔的轴向尺寸较小。使导轴在套筒中摆动幅度太大。(二)导轴磨损严重,导轴材料热处理是否能满足使用要求?

网友B:
求助的不要让人家扣分,否则谁也愿意去搞

网友(点评):
1-8=-7亏大了

网友(点评):
呵呵呵,回答好了奖励10分,就+3了。

网友(点评):
1-8+30=23看来学雷锋做好事,还是有回报的。谢谢鹰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助的不要让人家扣分,否则谁也愿意去搞

具体的怎么解决没看出来啊,本人新手,还望详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一)影响压装精度的,1、产品定位精度不高。导向销轴与销孔的配合间隙太大,使工件装在导向销轴后还可 ...

能不能给个具体的改进方案?最好是带图解的。另外我感觉压缩弹簧也可能是影响压装精度及导轴耗损太快的原因之一,求有经验的老师能给点宝贵的经验,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助的不要让人家扣分,否则谁也愿意去搞

这个问题不带图解我怕说不明白,所以加了个附件,还望见谅哈

网友(2019-12-16):
这个帮你解决,怎么下图还要扣威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