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单缸发动机!

楼主(2013-12-24):
它有油缸,活塞,连杆,曲轴箱,飞轮构成
其工作原理:第一行程:活塞从下止点向上止点运动,事先已充满活塞上方气缸内的混合气被压缩,新的可燃混合气又从化油器被吸入活塞下方的曲轴箱内。
第二行程:活塞从上止点向下止点运动,活塞上方进行作功过程和换气过程,而活塞下方则进行可燃混合气的预压缩。

网友:
有意思

网友(点评):
那里有意思?

网友:
模型活塞式发动机大致有压燃式、热火栓和电点火的区别。小排量(5cc或以下)很少用电点火。
楼主的图片不像实物,发在SW版块,当然是模型渲染得到的。
没有见到混合气入口和比例调节装置,排气口太小,出轴太细。
另外一点小常识,压燃式模型发动机用的燃料是乙醚,热火栓用的是甲醇。两者都用蓖麻油当润滑剂。

网友(点评):
谢谢师傅,讲解,我是用sw做了个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