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各位大师们这2个是什么东西啊?

楼主(2013-12-24):
救命啊!各位大师们这2个是什么东西啊?

补充内容 (2013-12-24 17:44):
这是可以夹圆杆的东西 不知叫撒?

网友:
像是调整旋钮一类,等高人解释

网友:
自己用铝材做吧

网友:
比较好奇那个像木头一样的东西是干嘛用的

网友(点评):
木头那个 是不是电木 绝缘的 是不是用在有电的场合

网友:
用在啥地方?

网友:
这个是在什么地方的东西呢!说明白可以吗?

网友:
测绘做一下呗,国内不是都是这么干的吗

网友:
是胶木棒,我感觉是一个弹性夹紧套。

网友:
不知什么东东

网友:
好像是一个夹具,用手拧滚花大螺母从端面夹紧工件。
这种情况我们一般叫某某零件铣夹具(钻夹具、磨夹具……)
从图来看最有可能的是那个轮子的铣槽夹具。

网友(点评):
越看越像,外圆定位,端面夹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