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师这个的画法

楼主(2013-12-24):
(无正文)

网友:
用UG应该可以画出来的啊

网友:
坐等解法

网友:
好吧,,其实我不是高手,曲线做的失真了,我认输,但至少我尝试了到这个地步:

网友:
引导线1,就不用说了,就是10个角的
引导下2,是草图上草图,一个正弦曲线和一个圆合成,
圆的大小很重要,应该使引导线与截面椭圆的穿透点正好位于椭圆的短轴顶点上,
正弦曲线的函数也很重要,决定引导线的位置高度,振幅,周期个数,,,哎呀 ,正弦曲线都忘光了,而且SW的函数输入十分的别扭,不大会用
合成就简单了,曲线--投影曲线---草图上草图

我觉得,如果椭圆的长轴和短轴设置成一定的比例关系的话,可能那个10角的引导线就不用了,还没试验

网友:
嗯,这个空间正弦曲线的造型值得探讨,我做的不对

网友(点评):
呵呵,有个简单办法,只做内侧正弦曲线作引导。作截面椭圆时椭圆长短径比用方程控制。然后再扫描看看

网友(点评):
@zerowing 有道理,马上实践

网友:
请大师们都来看看这个怎么做
如楼主题目,貌似空间曲线有用到,请大师们指导
@zerowing
@yzh621
@lsszcn

网友A:
@zerowing
刚试验了下,效果不理想,
抛开本题,想问一下:那个裹在圆柱面上的正弦曲线怎么造型?
我一直想不出好的办法

网友B:
折腾了一下画了出来(柄简单所以没画上),主要是正弦波形弄好久才整明白公式。多年不用,居然是全忘了。

网友(点评):
既已用上公式曲線,這步驟有點兒多了吧…

网友(点评):
如果说多,我只用一个特征就可以做出来.

网友(点评):
求讲解过程和要点

网友:
都是高手啊,画这个得有技术和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zerowing
刚试验了下,效果不理想,
抛开本题,想问一下:那个裹在圆柱面上的正弦曲线怎么造型?

一步掃描即可…絕對保證尺寸!

网友(点评):
边缘与下面圆盘是圆滑过渡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折腾了一下画了出来(柄简单所以没画上),主要是正弦波形弄好久才整明白公式。多年不用,居然是全忘了。
 ...

抱歉,剛才看走眼,以為是另一種一半橢圓…尺寸我就不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抱歉,剛才看走眼,以為是另一種一半橢圓…尺寸我就不標了…

能讲讲不?求原文件,我是SW2012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能讲讲不?求原文件,我是SW2012

這些都是基本功,樓主的掃描運用有待加強。
附上2012檔案請樓主研究一下草圖設置及穿透條件的使用,
至於公式曲線如何導出,在這兒不做討論~
,附件模型絕對保證尺寸。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這些都是基本功,樓主的掃描運用有待加強。
附上2012檔案請樓主研究一下草圖設置及穿透條件的使用,
至 ...

厉害,已下载瞻仰中,求大侠帮我看看这个帖子,关于块以及参考零件的问题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7766&extra=page%3D1

网友(点评):
一個一個來吧,此問題暫不回覆

网友(点评):
文件已经看过了,恍然大悟的感觉,我搞复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厉害,已下载瞻仰中,求大侠帮我看看这个帖子,关于块以及参考零件的问题
http://bbs.cmiw.cn/forum.php ...

3D公式如下:Xt Yt 中的100为外径,10为变化数.Zt中的10为高度. 以上数值可根据需要变.
Xt=100*cos(t/10)
Yt=100*cos(t/10)
Zt=10*sin(t)

简单些也可用平面的正弦曲线包覆圆柱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3D公式如下:Xt Yt 中的100为外径,10为变化数.Zt中的10为高度. 以上数值可根据需要变.
Xt=100*cos(t/10)
 ...

这个包覆命令,大侠可以详细讲解一下吗?最好上图,
上次我也试验了一下这个命令,其结果好似直接投影上的,到了左右两侧周期就变化了,
并不是想当然的直接弯曲在上面

网友(点评):
这不是包覆用的,可直接扫描。因为这是三维的曲线。我说的包覆是平面的。你没看清下面的那句话。

网友(点评):
包覆在圆柱上且完全闭合时,草图宽度等于圆柱周长。

网友(点评):
对于π(派)的输入,可直接用pi

网友:
引用 网友B:
3D公式如下:Xt Yt 中的100为外径,10为变化数.Zt中的10为高度. 以上数值可根据需要变.
Xt=100*cos(t/10)
 ...

既然朋友貼出公式,那俺也加入討論。
根據此模型的尺寸,直接在二維加入公式即可,不必用到三維方程然後再包覆。
「步驟有點多了」意即在此。公式如下:
由於SW至今仍不支援封閉公式曲線,所以分成兩段來做
【上半部】
X(t)=(240+30*cos(10*t))*cos(t)
Y(t)=(240+30*cos(10*t))*sin(t)
t={0,pi}
【下半部】
X(t)=(240+30*cos(10*t))*cos(t)
Y(t)=-(240+30*cos(10*t))*sin(t)
t={0,pi}

网友(点评):
我上面说的不是包覆用的,可直接扫描,因为是三维的曲线。我说的包覆是平面的。你没看清下面的那句话。

网友(点评):
我上面画的图是平面的正弦曲线,所以用了包覆,贴出的公式是三维的曲线,不一样。

网友:
呵呵,看來小樓一夜朋友很有自己的想法,我多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