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焊接缺陷是如何产生的?

楼主(2013-12-24):
请问,这种产品是用埋弧自动焊机自动焊接的,但是出现这种焊接缺陷的产品有30%,而且都是出现在这个部位,缺陷有大有小,是什么原因产生的呢,谢谢!

网友:
缩孔,焊缝交叉了,应力互相拉扯

楼主:
第一道焊缝和第二道焊缝交叉的时候没有缩孔,但是第三道焊缝盖上去就有缩孔

网友:
气孔有可能是氧化割渣没清理干净,焊接时产生过量气体,1图明显是电流小了,熔深不够。

网友:
打底没打好,你的两侧打底焊接头的地方有气孔,建议上面不要打底焊,直接上埋弧。电流不变,减低速度,让工件熔深透。接头的地方起弧慢一点,不要一到头就直接关机。

楼主:
背面的打底焊,只是为了不要埋弧焊在正面焊接的时候焊流,因为毛坯的形状配合不是很好,闪缝,工艺就是
1:背面先打底焊
2:正面两道埋弧焊
3:正面一道埋弧焊,收弧的位置在三条焊缝交接的地方,而且收弧位置离焊接缺陷的点有一定的距离,在50mm远

网友:
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打底后没有清理焊道,二是焊极潮湿

网友:
多粗的焊丝,焊剂是否烘干?

楼主:
ER50-6 φ1.2有专门的焊机烘干设备

网友(2014-01-27):
一图电流小...  氧化渣需要清理干净,手势要均匀,

网友:
你们这个是什么产品?材质?我这边焊的设备好像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