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度,弹性模量,耐磨的关系

楼主(2013-12-24):
硬化层的弹性模量,比如20钢渗碳之后的,硬化层的模量是多少?

还是206吗?

弹性模量越大的物质,越耐磨吗?

网友:
1.弹性模量改变及其微小,可以忽略不计
2.不是。比如说铸铁,它的弹性模量比钢小很多,但很耐磨

网友:
弹模是考量材料能量吸收能力的标杆。

网友:
耐磨不是更硬度关系最大么?怎么说到弹性模量了,求解!!!

网友(点评):
网上一查,好像有点深的样子。望楼主解决问题之后,能科普一下...

网友:
从弹性模量等参数入手解析耐磨涂料的综合耐磨性能                                              (志盛威华-艾工)  从对材料变形及断裂的分析可知,在晶体结构稳定的情况下,控制材料强度的主要参数有三个,即弹性模量E、断裂表面能和裂纹尺寸C。其中E是非结构敏感的参数,只和材料的性能有关;R与微观结构有关,主要与材料的晶界能、结合性和缺陷有关;裂纹尺寸C是一个控制强度的主要参数。材料强度的本质是内部质点间的结合力,影响无机材料强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为了使无机材料的实际强度提高到理论强度,北京志盛威华耐磨涂料研发专家人员进行了长期的大量的研究,作了无数次试验。因此要提高材料的强度和韧性,应主要从消除缺陷和改善界面、阻止裂纹扩展人手。    一、选择弹性模量高的原料,提高材料硬度和耐磨性。弹性模量E是一个重要的材料常数,是原子间结合强度的标志,实际上是原子间结合力曲线上任何点的曲线斜率。共价键、离子键结合的晶体,由于结合力较强,通常有较高的弹性模量。分子键结合力较弱,因此弹性模量也较小。而且弹性模量还和原子间距离有关。从上述可以知道,要想获得高强耐磨材料,应该选择离子和共价化合物,如氧化物、氮化物、碳化物及硼化物和刚玉、板状刚玉、致密刚玉、碳化硅、碳化钛、硼化钛。硼化锆等常被用做磨料,广泛地应用于磨具行业。    二、应该形成微晶、高密度的微观结构。为了消除缺陷,提高晶体的完整性,细、密、匀、纯是当前陶瓷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近年来出现了许多微晶、高密度、高纯的陶瓷材料,如热压氮化硅陶瓷,密度接近理论值,几乎不含气孔,有极高的机械强度和耐磨性,是传统陶瓷所无法比拟的。特别是近些年出现的各种纤维和晶须,具有完整的晶体结构,几乎无缺陷,强度可以提高一个数量级。因此,在设计超强耐磨陶瓷涂料时,应该充分考虑材料的结构,尽量控制气孔的含量,提高浇注密度,细化原料的晶体发育,形成微晶结构,增加晶体的完整性。   三、采用钢纤维增强和金属网增强双重补强机制。为了提高材料的耐磨性和结构强度,大力提高超强耐磨材料的使用寿命,增强材抖抵抗矿渣的高速机械冲击对材料造成的冲刷和磨损,减少材料在长期应力条件下疲劳造成的破坏,应该采取增强措施,改善材料的结构、优化其性能。纤维增强有效果明显,操作简单,成本低廉的特点,已经在材料设计中被广泛采用。而金属网增强和增韧,也在水泥行业中大面积使用,两种方法复合会进一步提高材料的韧性。钢纤维增强的物理学原理告诉我们,随着铆纤维的加入,材料的韧性会显著增加,原因是引入了塑性机制,改善了耐磨材料的变形机制,有效地提高了材料抵抗应力疲劳造成的剥落和掉块,从而提高了材料的韧性。    四、采用微细颗粒增强衬体的机械强度。当在陶瓷材料中加入高强颗粒时,材料抵抗应力诱发的裂纹扩张会得到明显的抑制。裂纹在应力的作用下发生扩展遇到颗粒时,由于颗粒极高的强度和小的膨胀系数,裂纹被“钉”扎住,要继续扩展必须要求更大的能量去穿透颗粒或发生裂纹偏转,增加界面面积,从而增加能量的消耗,提高材料的强度和韧性。加入颗粒后,材料的弹性模量和剪切模量都有所增加,材料的强度和耐磨性得到显著地提高,可以增加耐磨材料的使用寿命,降低生产成本。    五、化学强化材料的强度和韧性。为了提高耐磨陶瓷涂料养护期的强度和促进结合剂的水化进程,需要在材料的表面涂抹养护剂。必须设计新的养护剂,该养护剂是一种化学涂料,它采用离子交换的方式,使表面的摩尔体积比内部的大,由于表面体积膨胀大受到内部材料的限制,就产生两向状态的压应力,从而提高材料的屈服强度和断裂韧性。通常是用一种大的离子置换小的离子,由于这种置换受扩散和带电离子的影响,压力层厚度受到限制。化学强化是现代材料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而且非常有效。    六、内衬要选择优良的结合剂提高结合性能。北京志盛威华公司的耐磨防水涂料,具有很强的结合强度,产品耐磨性很高,比传统的水泥结合强度要高出许多,采用了高强混凝土的设计理念,加入了超级塑化剂,极大地改善了混凝土的流变学特性,加水量仅为5%。因此依据MDF和高性能混凝土的设计思路,参照特种高强混凝土的配方,在严格控制颗粒级配的同时,控制粉料的粒度组成和各种微粉的比例,同时掺入复合高效减水剂,优化混凝土的流变性和提高结合性能。而且为了提高混凝土的强度和耐磨性,尽量减少水泥和硬度小的粉料的数量,加入部分高分子材料,并配合交联剂,使结合强度增加数倍,耐磨性显著提高。为了优化陶瓷涂料的中温性能,克服有机材料在中温阶段的挥发和分解造成的强度降低和水泥脱水产生晶型转化导致的强度衰减,可在陶瓷涂料中加入部分纳米微粉,利用它们极高的表面能和水化形成的胶凝产生强度,提高中温强度以保持陶
瓷涂料在各个温度的性能和耐磨性,再和高强碳化物、硼化物配合使用,寿命会大幅度提高。经磨损实验测试,性能优于进口的耐磨陶瓷涂料,磨损量远低于进口材料。  志盛威华ZS-911耐磨涂料的耐磨性试验结果:      根据超强耐磨材料的理论设计,可以选择致密刚玉、碳化硅、碳化硼、埃肯硅微粉、聚丙烯酸脂和复合减水剂制备刚玉基和碳化硅基两种超强耐磨陶瓷涂料进行试验。为了体现可对比性,北京志盛威华的的耐磨涂料、国外知名公司陶瓷耐磨涂料作为对比样品,分别检测了制品的显气孔率、体积密度、耐压强度、抗折强度、烧后线变化率、磨损量等技术指标。共中磨损量的测定采用美国耐磨性实验标准ASTMC704.一94,由于试验条件的限制,没有完全按照标准,而是作了适当的修正,其结果可以大致说明几种材料的耐磨性能。试验中控制了微粉的加入量和加水量,试验工艺完全相同。       新工艺的两种耐磨陶瓷涂料比同材质的耐磨陶瓷涂料有明显的优越性。超过了国外知名产品实物标准,有极好的耐磨性能,完全可以取代进口的耐磨陶瓷涂料,是水泥行业立磨、辊压机、选粉机、粉体管道阀门和粉料输送管道内衬的理想材料。超强耐磨陶瓷涂料优良的力学性能和耐磨指数使它也可以应用于电厂循环流化床锅炉内衬,经受严酷的高温和高速热态含尘气流的冲刷和磨损,有效提高炉衬的使用寿命。  ZS-911耐磨涂料与相关材料的硬度比较。     为了便于说明超强耐磨陶瓷涂料的材料设计思路,现列举和水泥有关材料的硬度指标,以明确设计的理论依据,使客户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产品的优越性和了解新产品,从而有力地推动这种材料在生产中的应用,使之发挥其应有的效力。硬度是材料的一种重要的力学性能,但在实际应用中,由于测量方法不同,测到的硬度所代表的材料性能也不同。陶瓷及矿物材料常用的划痕硬度叫做莫氏硬度,它只表示硬度由小到大的顺序。一般将莫氏硬度分为lO级,后来因为出现了一些人工合成的硬度大的材料,又将莫氏硬度分为15级。硬度试验常用静载压人法,有布氏硬度、维氏硬度和洛氏硬度。维氏硬度适用于较硬材料如陶瓷的硬度测试。其方法为,用金刚石四角锥在样块上施加静压力,通过测定压痕四边形的对角长度,经过计算得到材料的硬度指标。角锥的角度为136。;施加的压力W为1~100kgf。计算公式为:Hv=1.84W/d。刚玉、碳化硅、碳化硼等可以有效地抵挡矿渣和水泥的磨损,而高分子聚合物和石英不具有耐磨性,不适于用做立磨、辊压机、选粉机、粉体管道阀门和输送管道的内衬材料,铸钢可以用做耐磨衬体,但耐磨效果值得商榷。     总之超强耐磨涂料的开发总是要建立在完整地理论基础上的。目前志盛威华的ZS-911耐磨陶瓷涂料超过了国外知名产品实物标准,有极好的耐磨性能,完全可以取代进口的耐磨陶瓷涂料,是水泥行业立磨、辊压机、选粉机、粉体管道阀门和粉料输送管道内衬的理想材料。ZS-911耐磨涂料优良的力学性能和耐磨指数可以应用于水泥行业余热发电系统以及电厂循环流化床锅炉内衬,经受严酷的高温和高速热态含尘气流的冲刷和磨损,大大提高设备运转周期。  (艾工010-5118-5868)

网友:
弹性模量影响刚度

网友:
材料的耐磨性除硬度外还和微观组织有关系,硬度过高以后耐磨性反而下降。

网友:
看来理论的东西没人关注啊....

网友:
渗碳层可以理解为高碳钢。硬的才耐磨哈,不是说弹性模量大就耐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