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筋能否T型融透焊接到钢板上?

楼主(2013-12-24):
现在一般是穿孔塞焊,或者角焊缝围焊

如果可以的话,焊缝怎么表示呢?

楼主:
请教阿
就是钢板不钻孔,钢筋端头抵在钢板上,将钢筋端头融透焊接
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阿
就是钢板不钻孔,钢筋端头抵在钢板上,将钢筋端头融透焊接
是否可行?

这个世界只要能做出来,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只是你用来干什么的,强度够不?保证用多久?必定要进行稳定性校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