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10kv的电杆,16mm厚的板子卷成圆柱,请教

楼主(2013-12-24):
要做10kv的电杆,16mm厚的板子卷成圆柱。现有的卷圆机卷不出来。有没有其他好办法,还望指教啊!!!卷出直径675mm

楼主:
千万不能沉了,比较急的

网友A:
有见过别人做的专业数控电线杆旋压机,30多米长的大家伙,就是不知能做多厚的

网友(点评):
是“旋压机”吗?

网友(点评):
是的,属于专用机

网友B:
这种杆子,一种是八方压机压型以后对拼的,埋弧焊,压机可以买,焊机也可以买,投资就是了,

另外一种是先裁成‘弧形板’,这个是数控下料的,再进‘变径卷机’,压边以后卷成‘锥形筒’,用设备出口位置的焊接设备焊接成型,

你自己有技术,就设计一个,也不多复杂,没有技术,就只能买,东西挺贵的,

有其它问题不明白的,我告诉你怎么玩,

网友(点评):
前辈!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杆子,一种是八方压机压型以后对拼的,埋弧焊,压机可以买,焊机也可以买,投资就是了,

另外一种是 ...

首先很感谢你的回答,但现在情况是买机器是不可能的。这个管子是圆台形状的,可以一段一段做然后焊起来,关键就是板子太厚。现在厂里只有一台卷圆机,卷不了。可不可以用折弯机折成近似圆的?也不一定就是圆柱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见过别人做的专业数控电线杆旋压机,30多米长的大家伙,就是不知能做多厚的

谢谢,单买机器现在是不太可能的。原本厂里就是为了省钱才决定自己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很感谢你的回答,但现在情况是买机器是不可能的。这个管子是圆台形状的,可以一段一段做然后焊起来, ...

可以用折弯机折成多棱的,再焊接起来,一般是八棱的,焊两面,埋弧焊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用尖刀折

网友C:
这种电杆用双列或两个双列折弯机串接制作。折弯机型号2-WC67Y630/6000或800/8000,压力最大为6000或8000kN,台面长2*6300或2*8000。
板料为扇形,在折弯机上一点一点圈园。
常州地区有生产商,但能否做到16板厚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杆用双列或两个双列折弯机串接制作。折弯机型号2-WC67Y630/6000或800/8000,压力最大为6000或8000kN, ...

首先非常谢谢回答,问题就是板子太厚了,厂里为了降本才决定做自给自足的。现有设备实在不太可能完成。有没有外包加工成这种圆台形的,一段一段自己回来焊接的?

网友(点评):
你们的厂子在哪里?近的话也许能给你干

网友D:
卷板机能卷到T=16的钢板外面加工厂挺多的。就是不知道你要求的长度是多少?长如果在2.5米的话外面的厂忒多。

网友:
楼主可以分段、分块、错开焊接,而每段的弧形可以加热后在折弯机上折,也可以去压力机上压出。

网友E:
你是想自己做卷板机啊,16的板卷675的圆比较难,你自己做的要注意刚性,特别是上棍。不知道LZ用什么方式加压的?液压的不稳定,螺旋蜗杆的难做。缩短板宽会好点,把板加热也可以的。我个人觉得这个卷板机还是可以自己做的。我就做过两台,有兴趣联系我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想自己做卷板机啊,16的板卷675的圆比较难,你自己做的要注意刚性,特别是上棍。不知道LZ用什么方式加压 ...

谢谢回复,但不是做卷圆机,就是想卷出这个圆柱,头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卷板机能卷到T=16的钢板外面加工厂挺多的。就是不知道你要求的长度是多少?长如果在2.5米的话外面的厂忒多。 ...

要求一段6m,要是能卷到可以分开卷再焊起来的。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F:

mfka大侠:这种卷板机是很累人的,你想16mm的板子上卷板机还要几个人住高抬,那手轮扳不动的话还斜弄里插上大管杆子,给点建议;改低、手轮去掉换两个液压缸。不这样手下的、一线的兄弟会嘛人的

网友(点评):
给你点建议:你发帖前,应先了解卷板机怎样安装?卷板机是极为普通的加工设备,基本上是定型产品。我不从事卷板机生产。

网友(点评):
mfka;我们选煤厂用的皮带滚筒你以为我不会吗?我们自己做的液压卷板机比你的图强多了。切!!!!

网友:
这个东西很好做呀!  不过需要一台20厘的上棍万能卷板机来进行板端预弯或者用折弯机来进行板端预弯也行啊!只不过折弯机折弧度慢而且比较麻烦!上棍万能的就又快又准。
16mm做这直径就只能一节1.5米以内比较好做,长了不好做!然后再接起来。

网友:
个人想法:卷螺旋管焊接

网友G:
这种输电线路的产品加工已经很成熟了啊,很多铁塔厂都可以做。下料一个矩形板,放到一两千吨的折弯机上,整条管直接压出来,再用埋弧焊机焊接纵向焊缝就ok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输电线路的产品加工已经很成熟了啊,很多铁塔厂都可以做。下料一个矩形板,放到一两千吨的折弯机上,整 ...

可能还真要到外面买才行哦,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输电线路的产品加工已经很成熟了啊,很多铁塔厂都可以做。下料一个矩形板,放到一两千吨的折弯机上,整 ...

厂里的折弯机折不动哦,才160t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卷板机能卷到T=16的钢板外面加工厂挺多的。就是不知道你要求的长度是多少?长如果在2.5米的话外面的厂忒多。 ...

谢谢回复,可以讲讲哪些厂会有这么大功率卷圆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可以讲讲哪些厂会有这么大功率卷圆机的?

具我了解的,一般冷加工厂,如制作船舶零件的加工厂,类如通风设备等,都要用到卷板机。卷板厚度大约再10~20之间。比较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