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是什么?在减速电机里发现的,用做挡轴承部分

楼主(2013-12-24):
具体叫什么名字?

网友:
波形弹簧

网友:
我也拆过见到过,是调整间隙用的。

网友:
波形垫圈

网友:
是只有一个还是有很多个?

网友:
有的叫蝶形弹簧

网友:
或者减震弹簧,电机里面大多都有,一是调整间隙,还有一个是减震作用。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叠簧,消除轴承间隙的

网友:
一般 电机都是两个轴承  垫圈好像有一个就够了

网友:
波形弹性垫圈

网友:
必须垫圈

网友:
波形弹簧它的作用主要是将间隙顶到对面去并且有一定的变形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