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单位买了一批小电机,攻丝出问题了

楼主(2013-12-24):
求教一下各位大大:

我们单位买了一批小电机,我们想在电机头上加个固定方式,于是打孔,打孔蛮顺利的,可是到了攻丝就出问题了,丝锥一个接一个的折了。我看了一下,推测电机头应该是合金的,我们需要购买合金丝锥么,这个操作上有什么注意的么?

新手求教,多谢了。。。

网友:
底孔小了。。。。。。。。。

网友A:
完全不是这么玩的,你电机转速快,而功丝的需要你的转速和进给的配合,进给跟不上就挂了

网友B:
什么叫做电机头?是指的轴端吗?这地方用丝攻来应该攻不了丝,除非你有办法在电机上退火。硬要在上面攻丝,只能磨丝。

网友:
是三楼说的底孔小了还是怎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不是这么玩的,你电机转速快,而功丝的需要你的转速和进给的配合,进给跟不上就挂了

不是用转速的,是用来做开关的,只转动120度角,
我是用手用丝锥拧的,没敢用机器,因为太浅了,就能做8-10mm的深度,怕挂的太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做电机头?是指的轴端吗?这地方用丝攻来应该攻不了丝,除非你有办法在电机上退火。硬要在上面攻丝 ...

做成功了六个,但是还是总愿意断。。。一点点的慢慢磨下去的。。。。呜呜。。。小心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