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台是否可行

楼主(2013-12-24):
各位元老,请帮我看看这样的设计是否可行:将电机放在转台上,大齿轮是固定的(固定轴也是固定的),通过电机上的小齿轮传动来带动转盘。画了一个简单的草图,大概的原理,请将就一下
这样的结构是否可行,谢谢!

楼主:
草图补充

网友(点评):
减速机跟着动,电缆如何连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草图补充

为何不将大齿轮与转台固接,电机固定在基座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将大齿轮与转台固接,电机固定在基座不动。

谢谢提醒:忘了补充,转台转动惯量比较大,电机直接带不动,这样为了增大减速比。

网友B:
电机干吗不放下面啊,下面没空间吗?看着这个图感觉理论上应该可以,就是不知道你的转台多大,电机不知道是不是能带的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忘了补充,转台转动惯量比较大,电机直接带不动,这样为了增大减速比。

也一样减速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一样减速呀

是指加减速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干吗不放下面啊,下面没空间吗?看着这个图感觉理论上应该可以,就是不知道你的转台多大,电机不知道是 ...

是的,为了解决这一点,所以才让电机放在上面

网友:
多数情况是电机和小齿轮固定  大齿轮和转盘一起转动  具体为什么自己多想想吧

网友C:
该你一个参考

网友(点评):
不錯~看起來很堅固..樓主是用在那種設備上的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该你一个参考

你好,可以吧这张整体结构图给我看看吗,谢谢

网友(点评):
很简单,一个带齿轮的回转支承(轴承)便可解决问题

网友D:
电机的电线也得跟着转啦,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的电线也得跟着转啦,不行吧

绕线的问题可以解决,主要这样机构合不合理?请帮忙分析。

网友(点评):
绕线问题不存在,10楼的方案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草图补充

我想你不会是采用碳刷接触外含分段圆从中心孔连接到电机对吧?

网友:
我这是第一次见到你这种装置,等待高手的分析

网友E:
就像起重机的圆盘,可以

楼主:
引用 楼主:
绕线的问题可以解决,主要这样机构合不合理?请帮忙分析。

谢谢给予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像起重机的圆盘,可以

谢谢给予答案!

网友:
楼上的结构很好,值得借鉴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这是典型的行星齿轮减速结构

网友:
只要电机在上面不碍事,当然可以

网友:
电机的电缆怎么布置呢,如果电机转2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该你一个参考

lhl2012:你好,向你请教一个问题,这幅图的支承安装是否是  外圈齿轮安装在机座上固定不动,内圈和电机安装在同一个面上,然后工作时电机沿外圈齿轮走(同时带动圆盘转动)?谢谢!

网友:
可以,没有问题,我用过这种方案。当时那个转台重约7顿

网友:
典型的回转机构,没有问题。塔吊、小型斗轮机都用此机构,选一个带齿的回转支撑即可,千万不要自己设计齿轮及回转机构,得不偿失。

网友:
为什么不把电机装在转台下面,并与转台分呢?

网友:
这个是行星减速,传动比,比电机固定大得多

网友:
LZ在电机的选型方面是怎么考虑的,输入功率、输入功率、传动比、许用转矩以及电机的走线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草图补充

又一种思路,我看行

网友:
这个原理是可以的,要找到生根的点。

网友(2016-06-27):
草图基本是这样,但一定要减速器

网友(2021-01-19):
可行可行,这种回转机构太多了,比如吊车,挖掘机,风电偏航,坦克等,主要是您要加装电气的回转滑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