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手册中样图齿轮的标注,这两个数据矛不矛盾?

楼主(2013-12-24):
齿轮图纸里 16-114
表格中 径向跳动公差 Fr 0.096
图纸上齿顶圆相对于安装孔有一个 0.02的跳动公差。这两个数据矛不矛盾啊,网上查清楚了径向跳动公差的检查方法,那这个0.02的公差怎么检查。

另外,最近碰到一个图纸,8级精度的齿轮,图纸齿轮分度圆对安装孔0.02的同轴度公差。这个同轴度怎么测量。如果转化图纸列参数表,Fr和这个0.02差太多了。

网友A:
前个0.02就是外圆对安装孔轴线的径跳
后个0.02就是分度圆对安装孔的径跳,也就是Fr

另外有的齿轮加工过程是切顶的,齿顶圆就是外圆。有的齿轮加工只是制齿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个0.02就是外圆对安装孔轴线的径跳
后个0.02就是分度圆对安装孔的径跳,也就是Fr

哦,了解了
现在有个齿轮,精度等级 8h25 DIN 3962/36/67  网上有些对照表,DIN到国标也是8级,是不是有问题啊。
现在准备按国标7级做  M=2 Z=62   Fr查的是0.039 但原图纸就标了分度圆到安装孔的同轴0.02,那在表上对照都到了5级精度了。应该以什么为主。

网友:
具体参数不太清楚,但是2008国标附录B中Fr八级0.042、七级0.029、六级0.021、五级0.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