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多轮手推平板车问题

楼主(2013-12-24):
老板最近要我搞一辆手推平板车,用在新车间搬运电控柜,要求如下:
长宽尺寸5mx1m,板面高度小于150mm,载重1-2t。
由于长宽比比较夸张,高度也有限制,脚轮不能选太大,那样4个脚轮是不是少了点,所以我就想去掉定向轮,改成8个万向轮或更多,就是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有啥问题,百度也找不到这样的案例,只有多轮重载车,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怎么解决的,能说说吗?谢谢啦!

网友:
搬运车(地牛)上的前承重轮直径80mm也可以采用上下调节方式,注意不要深沟球轴承,选滚针轴承,这样推起来不费力。

网友:
这玩意儿到处有卖的,直接买个两吨的就是了,干嘛要自己做?
非要自己做的话,也可以用来参考一下

网友(点评):
主要是搬运联排电控柜,体积有点大,车间也没有行车

网友:
再说2吨也不是太重,搞成多轮的话,万一地面有些不平还不如四轮呢。

网友:
经常看到四五个人用手动叉车拖着一台设备,费时费力,其实条件允许的话,搞台电动叉车方便多了,不见得比人工贵。

网友:
最近也做了几个类似的小车。改成六轮或八轮,推得话后面一组必须是定向轮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回复,我有信心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