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个今天讨论的挺有趣的齿轮问题,

楼主(2013-12-24):
今天忙完了,哈哈,准备要颠儿家了,今天讨论设备方案,遇到一个挺有趣的问题,说一下,大家也可以议论一下,

 俺玩大型设备,人家拿过来的都是这些东西,有些很大,并且精度还很高,就必须想办法解决,有时也有趣,

1,一个大型齿圈,比如15米,到20米直径的齿圈,有时分两半做,有时分四半,还有分六半的,讨论前期加工工艺,先招各路‘神仙’过来,哈哈,俺付银子,给他们‘出场费’,这都不是啥问题,关键是要那些‘一锤定音’的家伙,就是所谓的‘大爷’,

2,玩这些东西,加工方法其实很多,比如上一个数控的‘爬齿头’,架上多路测量,几台计算机一起工作,精度还是挺高的,但,不管你有啥能耐,毕竟加工件很大,大了的东西,到一个精度就很难再高,俺自己设计大型齿轮机床,懂这个,不能无限制要求精度,不现实的,

3,最不好玩的就是‘齿圈跳动’,你怎么厉害,也不能消灭这个东西,因为你检测系统有自己的精度,这个精度折算到‘爬齿机’,最后系统精度就是死的,而齿圈大了,跳动就大,齿轮轴的磨损必然很大,假如速度低还好,速度高了,冲击非常大,

4,这就必须使小齿轮‘自动跟踪’大齿圈的‘跳动’,自动保持合适的中心距,就是说,小齿轮在工作过程中,对中心是跳动的,

5,当然,可以用液压伺服跟踪,电伺服跟踪,都可以,由此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寿命问题,寿命一到,精度就没有了,就是不再跟踪了,这时怎么办,哈哈,无论是液压伺服,或电伺服,最多也就一年的寿命,

6,会上,一个‘大爷’提出要用机械跟踪,但他不玩这个,但他有要求,哈哈,机械跟踪,比如跟踪一个点,或两个点,寿命比液压伺服要长几倍,价格为液压伺服的1/5,看上去不错,但假如跟踪3个点以上的轨迹,又不能用凸轮,你觉得简单吗?就比较麻烦了,

7,提一个问题,没有液压伺服或电伺服的年代,大家玩精度吗?肯定也玩,确定无疑的,

现在萧条了,许多家伙没事情做了,所谓做‘非标自动化’的,都失业了,有一个东西国内一直没有人玩,就是‘高速转盘装配机’,你会这个,保证你在好地段买房子,骗你是孙子,哈哈,

不闲扯了,你说说那个齿轮跟踪你有啥好办法吗?

俺要颠儿家了,明天看你的能耐,哈哈,

网友(点评):
耍牛逼的机会来了,有能耐的大神快回复!

网友(点评):
轮太大了,没见过,1-2米的还了解些,

网友:
占座听课   不懂!

网友:
歇菜了。
机械跟踪一个点的原理都想不明白。
求大侠点个方向

网友(点评):
大齿圈有跳动,你要使齿轮轴跟着大齿圈跳动,就是齿轮轴是‘浮动的’,简单说,就是保证合理的啮合间隙,不能把齿‘挤了’,也不能‘啮合不良’,

网友(点评):
这个我明白啊。问题是怎么实现轴“浮动"?下面接XY滑台,丝杆传动?如何用机械追踪分度圆上的某一点?

网友:
这么大的尺寸最好用液压的比较好

网友:
表示不懂耶,听课,说个想法,机械追踪的可以考虑柔性轴啥的不!

网友:
抱着学习心态进来

网友:
没有一点概念,类似弹簧这种原理?

网友A:
我见过中信重工加工的15米齿轮,确实是分成几半合起来的,但是不懂,没仔细看,那些工人,只忽悠大,也不知道里面的道道

网友:
请教大侠,高速转盘装配机是什么啊,怎么在网上搜不到介绍呢?

网友(点评):
社区就有,还是视频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我去查下

网友(点评):
吉利刀片的装配就是这种!

网友(点评):
超高的工作速度,在一次装配的工艺时间内保持超小的相对静止速度。罐装饮品的高速装配线,

网友:
我想到液体静压了。。。。

网友(点评):
花键式静压传动主轴

网友:
还是想问问,如何用机械手段追踪高速转动中的齿轮的某一点?

网友(点评):
没有那么复杂!

网友(点评):
这三种形式貌似只能调节啮合平行度吧,中心距咋办呢?

网友(点评):
你这个中心距是不变的!

网友:
这个头一次听说。是不是可以这样:无论采用滑动还是滚动轴承,都把轴承座独立出来。采用电液伺服,伺服油缸驱动,和风机的静叶调节系统有点类似。采用激光传感器测量跳动,与伺服控制器组成闭环系统。如果转速不快,或许可以。采用机械测量,就和最早的透平振动测量有点像了。而且机械的测点多了,那就头大了。哈

网友(点评):
伺服是可以的,只是寿命短,价格高,实现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说得靠谱!

网友(点评):
想想也是哈,重载、频率也不低,那玩意寿命肯定长不了。大神什么时候讲讲纯机械的怎么弄把

网友:
我们机器上面用的最大的齿圈也就1米,2米的样子,就那样我看着还蛮大的,15的见没有见过!!

网友:
本人有招。不知道在哪能换到房子!

网友(点评):
大侠,有招就说说吧,要是能解决大侠就给你房子了,能换房子的技术肯定不是你一说别人就能学会的,要是那样肯定也换不了房子的,你说是不。在说了,大侠上来发贴让大家他肯定就有办法 ,只是让大家学点东西不是求助

网友(点评):
看完主题,大体的可行构架就有了。机械随动方式:构思包括传动方式、误差跟随摩擦副的制造工艺、提高跟随摩擦副寿命的方案、跟随力控制方案。

网友(点评):
具体的要是有案例就好办,我只是想象的一个齿面跳动大的齿圈,比如齿面跳动10mm都能正常工作的传动。

网友(点评):
楼主说的是搞定高速转盘装配机有大房子。。

网友(点评):
机构没有神秘的地方,就是跟踪,用液压,电伺服都没有问题,现在方案已经确定了,都签字了,只是觉得好玩,挺有趣的,与大家探讨一下,大虾有奇思妙想很佩服,以后有问题会请教的,我玩大转盘,以后肯定有事情做

网友(点评):
跟踪方案不好!

网友:
      大侠的问题,一般没有人敢难掺和,哈哈,瞎说几句。

      这个机械应该是一个巨大齿轮在中心,外面用几个小齿轮带这个大齿轮工作,类似于行星减速器那样的结构,不知道大侠说的跟踪几个点是不是跟踪几个小齿轮的轮,变频时间同速不是问题。大齿轮的加工误差必须让两轴的轴距保持一个合适的值,多少事先不知道,液压伺服就是用伺服缸推着小轴一个确实的力,这个确实的力能够保证两齿轮的一个最好工作中心距,属于力确实的伺服了,不是位置。

     不用凸轮,就是用凸轮这个轮廓如何设计,两轴之间距离要求多长事先不知道,根本就没有办法设计,想不通这个问题,

     大侠,轧机那个辊缝的液压伺服寿命怎么样呢,也是一年多吗,估计不是,工况不一样,使用频率不一样,估计比大侠这个要长啊,

     以上纯粹个人胡乱猜想,哈哈。

    再问一个问题,伺服寿命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使用工况吗,伺服缸的寿命应该还可以,阀的寿命相对来说短点吧,主要是摩损产生的吗?

网友(点评):
这个跟踪,就是偏心机构,主要是怎么监测,还有一套监测系统,随时监测偏心的变化,变化是缓慢的,比如每年有一个变化值,每年检修的时候换偏心轴,

网友:
高速转盘装配机,百度没搜到和这个全称一样的链接,是不是有很复杂的凸轮机构内?

网友(点评):
这个听大侠说过,主要就是凸轮结构,这个设备说到底又是数学了,具体的内容我也不知道,要不早换房子去了,哈哈,还有控制吧,其实凸轮就是控制了,机械自动化了,明天还是让大侠说说吧,

网友(点评):
应该是凸轮分割器吧.

网友:
看到998大侠说液压伺服,电伺服,想到的是轧辊压下控制,不知大侠所说的电、液伺服是像AGC控制辊缝那样控制中心距么

网友(点评):
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不知是不是类似多点啮合柔性系统的形式?

网友(点评):
此结构不好,2点支承平均误差与小齿轮处误差还是有误差。应该把一个小车滚轮放在大小齿轮轴心的连线上,柔性支承作相应改变。我的结构是在大齿圈外布局。

网友:
看了一下多点啮合柔性传动系统中调整中心距的话好像需要凸缘啊,也就是凸轮的方式,还有一种带凸轮看起来更简单的方式

网友:
电磁力,可大可小,磁悬浮原理

网友:
上面的形式,想必前辈都想到了
估计齿轮的周向力太大,随动真不好做
还是搬板凳,听前辈开讲啦

网友(点评):
跟周向力的关系不一定很大,反而是追踪部分的柔性回复力的问题。

网友:
貌似能懂一点点

我们公司一些很大的件,原本无法加工的,就用行车吊着,一半夹在机床上,另一部分做辅助支撑,进行加工。但对齿轮加工还不了解,没看到过,就前年学校老师放过一段视频,有加工小齿轮的

前辈说的“小齿轮在工作过程中,对中心是跳动的”,是不是说小齿轮的中心是浮动的?

网友:
这样的东西,没搞过是不敢乱接的。靠普通的柔性机构做位置微调既存在回复力控制问题,也存在回复机构的寿命问题。如果1年的寿命不够的话,个人感觉这样的机构不能成为方案选择项的。
说点可能不靠边的话。如果是我来做,我可能会按在齿圈上下面部分做一个平行光面仿型轮廓,同样的,小齿轮部分也在相同的方向布置一个光面仿型轮廓。二者之间用刚性型封闭机构作连接。依次来刚性保证两者的结合距离。但是这应该算是凸轮了吧。哈哈,还是等着看看8爷如何说了。

网友(点评):
你这个办法,还是精度与寿命问题,都无法解决,现在是用精密测量,找一个包络线,做单偏心或双偏心机构,用速比控制,同时上一套监测系统,偏心数据改变以后,换偏心轮,这是寿命最长的一个办法,

网友:
测量大齿圈跳动数据,根据数据和小齿轮轴运动模型做细凸轮轴,大齿轮和凸轮轴同步转动,例如小齿轮连电机一起随凸轮摆动而矫正间隙。

网友(点评):
我以为这个办法靠谱!

网友(点评):
方法合理,还要上一套监测系统,运转一段时间,偏心轴要根据测量数据更换,

网友(点评):
看到这里,我终于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长见识了,第一次听说跟踪点

网友:
好东西,又涨点见识了

网友:
大齿轮的外圆上顶着一个沿中心浮动的轮子,跟踪小轮子的中心变化,调节小齿轮的中心位置

网友(点评):
精度不够,磨损严重,寿命很短,

网友:
这个帖子我发现也就5分钟,粗略的看了一遍,我怎么觉得很简单呢?不用给房子,给点咨询费即可!顺便说一下,我是搞齿轮的!

网友(点评):
哈哈,大虾有能力,看起来是不复杂,但做全面了,达到工程要求,实用要求,有数据的,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假如让你说一下所有步骤怎么玩?你自己衡量一下是不是可以,这里不需要说,因为已经做了,

网友(点评):
大虾,到你随口就可以说完整了,就一定会有人去请你的,咨询费是不必说,到时候有车接你,很客气的,你也不必求咨询费,人家会送过来的,哈哈,那时你身价是社会身价,不需要人家给你评定,是一种客观存在

网友(点评):
我也没有多轰动的想法。滚珠丝杠的寿命有那么短么?径向力有很大么?

网友(点评):
进口丝杠很贵的,寿命大概10个月,以前用过了,有实际的东西,

网友(点评):
为啥会损坏这么快?调整的精度要求并不高。估计受力不会很大!比较好的,不能太差的丝杠,正常使用20000小时的寿命没有?

网友(点评):
看样我的问题太简单,大侠不值得回答了!有人说过,提出问题等于解决了问题的一半!论坛大侠多得很,没人搀和一下?呵呵!

网友:
表示看不懂

网友:
前辈玩的都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土包子出家的小生也仅有望洋兴叹的份了!

说到房子戳到痛处了,女友就因为我现在在大城市买不起房子而吹了。她还比我大一岁,人家等不起说没青春跟我耗了,

唉 男人没能力真不行啊

网友:
998大侠的这个问题很好。
齿轮的加工误差不可避免,从而会产生啮合间隙,影响传动精度,严重地会使齿轮周产生磨损。
在精密传动领域,在有加工误差的前提下,设计低回差甚至是零回差的齿轮传动,一直是齿轮传动领域的研究热点。
下面先提几种能达到低回差的方法。
1

2

3

4

5

上面几种方法,各有优缺点,成本、适用场合以及可以达到的精度各不相同。
这里就不详细描述了。

网友B:
至于998大侠说到的“齿轮跟踪”,其目的就是要保证合理的齿廓啮合间隙,达到低回差。
其实采用上述方法,已经可以达到目的了。
考虑到工程实用性和可行性,如果要通过“齿轮跟踪”的结果,来调整小齿轮。
可以采用如下方法:
选取上述任一种方法,如第一种。

图中可以摆动的齿轮作为跟踪器,由于弹簧的作用,小齿轮可以与大齿轮时刻密切啮合,只需跟一个点,即只跟踪小齿轮的中心点。
真正与大齿轮啮合的小齿轮根据需要和空间情况,布置在一侧,测出与跟踪器的相位差,然后根据跟踪器的测试结果和相位差,计算出小齿轮的调整轨迹。

网友(点评):
谢谢 专业精湛,学习了!+10

网友(点评):
精彩,图文并茂

网友:
大齿圈与凸轮联动,事先测量误差数据,以这个数据制造凸轮轮廓。用这个凸轮来改变中心距。
监控小齿轮驱动电流,波动超过设定值就重新测量齿圈误差,换凸轮。
打完收工,对不对俺就不在乎了。哈哈

网友(点评):
大虾一惯很精辟,佩服,言简意赅,高人也,哈哈,

网友(点评):
哦,大齿圈一经加工完毕,形状尺寸都是死的了,且太大,所以只能调小齿轮与大齿圈的中心距了。所以才有凸轮轴的出现,恍然,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于998大侠说到的“齿轮跟踪”,其目的就是要保证合理的齿廓啮合间隙,达到低回差。
其实采用上述方法,已 ...

现在是先测量,找一个‘综合轨迹,对其进行‘单偏心化’试算,假如可以了,就用单偏心,假如不行,再规划‘双偏心’,避免‘三偏心’,三偏心传动比较复杂,

实际使用过程中,上一套监测系统,监控这个大齿轮的偏心,看其变化规律,超出预先设定的值,更换偏心轮,技术已经完全成形了,只是发上来大家舆论一下,哈哈,

谢谢大虾关注,有什么再好的方式,希望可以交流,

网友:
学习,各位大侠能详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见过中信重工加工的15米齿轮,确实是分成几半合起来的,但是不懂,没仔细看,那些工人,只忽悠大,也不知 ...

分半加工,主要是铸造问题,整体的铸造工艺无法保证。中信重工最大干16米直径的齿轮。我都经手过

网友:
大侠容我瞎猜一下   这个东西是驱动类似搅拌机那样的罐体机构吗?

网友(点评):
对啊,如此

网友(点评):
哈哈 还是听课吧!

网友:
对 “高速转盘装配机” 比较有兴趣,不知道大侠能不能简要介绍下

网友(点评):
这个说过不少了,你有具体问题,另外开贴,我回答你问题

网友:
这个俺想首先要测出大齿圈的跳动大小点的差值,就确定了小齿轮轴的浮动范围,然后从这个范围着想如何实现。既然要保证中心距的变化一致,又不能用液压和伺服,就得保证小齿轮轴在浮动范围内随大齿轮外径保持同步变化,可不可以在大齿轮外径装一个滚动的连接杆,连接小齿轮轴,使小齿轮轴承座跟着大齿轮外径的变化移动。

网友:
外行,来学习的

网友:
建议楼主发帖解释一下什么叫机械追踪。

网友:
HA  都知道中信齿轮做的不赖。中信有牛人,哈哈,在那里的兄弟好好努力吧,那地儿不错

网友:
不是很懂,看来还要努力啊

网友:
大部分没看懂,要学的很多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见过中信重工加工的15米齿轮,确实是分成几半合起来的,但是不懂,没仔细看,那些工人,只忽悠大,也不知 ...

我是洛矿的。大侠。
在大型矿用球磨机上有很多的大直径齿轮‘
没有您说的那么复杂。
保证加工精度和铸造质量即可

网友(点评):
你还没有玩到一定深度,不过,我是河南的,改天找你蹭饭吃

网友(点评):
球磨机有6米直径的,等你玩到我说的这些以后,你就知道啥是复杂了,洛矿,太矿,太重我都挺熟悉的,有些熟人在哪里,几十年的交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洛矿的。大侠。
在大型矿用球磨机上有很多的大直径齿轮‘
没有您说的那么复杂。

来吃饭说一声
QQ;1342147343
期待你的指教。

网友:
没搞过15m-20m的大齿轮加工,纯属分析下:
1.按现有标准体系,形位公差和尺寸公差太大,机床跑行程误差也大,肯定不好加工;
解决办法:在技术高精度测距精度是没有问题的,3点确定一个面,将加工机床的坐标系统对齿轮的中心线沿着圆周平移,分区加工;这里就是这个累计的误差对影响有多大?这个就需要计算喽,但比常规加工,精度肯定要好很多.就是效益可能要差点
2.大直径齿轮如按常规安装,其对轴承配合的要求,这才是后面齿轮配合运行不好的重要因素。也就是小齿轮需要自动跟随的需求??或者反过来,将这里的跳动区域加入齿轮的加工中...如果按后者,齿轮的加工就更复查。按前者在机械上可能还有办法解决.........
瞎说的...

网友:
听不懂啊,楼主该该贴几张图片上来

网友:
哈哈!我做数控转台考虑过的难题。不同的是你的工况扭矩大多了,小齿转速工况未知。但你的优点是成本基本不用考虑。
如果小齿转速也低,机械凸轮是可以搞定的:先大小齿拟合测试,得到圆周跳动曲线,按曲线做一对凸轮用于小齿轴上,小齿用联轴器浮动。
如果高速。得用工艺方法解决大齿轮跳动问题:用大型滚齿设备改造工装,将大齿轮拼好,用大型工装平安装,旋转中心在机床外。慢慢滚或慢慢线割。
实话说,没这么干过,但干过类似歪招(超行程)的。
最终落实到使用还是精度等级:我的招用凸轮估计只能保证跳动间隙小于0.1;用工艺保证也差不多,但成本高多了,而且齿面光洁度不一定好。

网友(点评):
不错,你是实干家,比许多侃爷好,玩过才知道里面有许多问题要解决,都解决了,人家才信你会玩,继续努力

网友(点评):
这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另一种方法,换一个角度看问题,高!

网友:
不明觉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洛矿的。大侠。
在大型矿用球磨机上有很多的大直径齿轮‘
没有您说的那么复杂。

谢谢大家指教,都是真神啊
我干过球磨机端盖是六瓣铸造组装的。比您说的六米直径大一些吧。
洛矿的水平也就干个傻大笨粗的东西。高精尖的要进口。和美桌还要差几个级别。还得慢慢干

网友:
这么大的齿轮啊?静等高手回复

网友:
还没有入门,听课。

网友:
刚毕业的机械生,什么跟什么啊你们讨论的,学习中。。。。。。

网友:
不晓得大侠具体结构是什么样的。
感觉完全可以采用机械式动态测跳动结构。
1 首选要保证小齿轮加工、安装的高精度。
2 采用多个沿大齿轮均匀布置的高精度"测量小齿轮"(当然也可以采用一个,只是不太方便)。
3 "测量小齿轮"行星臂径向是活动的(必须有预紧力),用来测量大齿轮中心跳动情况。
4 然后所有数据输入电脑,统计计算出内齿跳动变化曲线.由于"测量小齿轮"与"工作小齿轮"距离固定,可以计算出工作小齿轮需要的中心偏移量。
5 电脑控制调整机构。
6 齿圈上必须有定位点,每圈感应一次,用来确定小齿轮相对大齿轮位置。

因测量齿轮负载低,磨损小,使用寿命长。

网友:
都听不懂讲些什么 我out了

网友D:
我的想法是给齿轮轴的轴承座加一个恒定的力,它与齿轮的啮合力共同作用,保证齿轮的啮合间隙。
不知道是否考虑得太简单了,还请998大侠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想法是给齿轮轴的轴承座加一个恒定的力,它与齿轮的啮合力共同作用,保证齿轮的啮合间隙。
不知道是否 ...

不能用恒定的力,齿轮会咬死的,这是最初被否决的,

玩齿轮,一个是中心距,一个是周节,这是俩核心的问题,必须深刻理解这俩东西,其它都是在这个上面发展的,

齿轮传动,必须有齿侧间隙,你加一个力,就把这个间隙吃掉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能用恒定的力,齿轮会咬死的,这是最初被否决的,

玩齿轮,一个是中心距,一个是周节,这是俩核心的 ...

多谢大侠指教。请问齿圈的径向跳动大概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谢大侠指教。请问齿圈的径向跳动大概是多少?

这个没有定数,与直径,加工精度,齿坯等等数据有关,一大堆东西决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定数,与直径,加工精度,齿坯等等数据有关,一大堆东西决定的,

我说一下我的大概想法吧,没考虑太多,还请指教。
首先是检测,在传动小齿轮的前面安装检测用的齿轮,也就是齿圈在旋转时先与检测齿轮啮合,然后再与小齿轮啮合。检测齿轮的轴承座是浮动的,通过检测它的位移,可以获得中心距变化的数值。然后用仿形原理,通过传动机构控制小齿轮与齿圈的中心距在合适的数值范围内变化,从而保证齿轮的啮合间隙。具体的传动机构我还没想太好,不过好像也不很复杂。先说到这里,待我仔细想想。

网友:
以齿圈外圆定位,机械浮动即可。

网友(点评):
依然是没有解决精度问题,因为大齿圈自身的精度就是问题所在,另外一个是磨损,靠外圆引导,寿命支持不了两个月,就失去精度了,

网友:
小齿轮换三个组的齿轮副,两个仿形,一个调整。齿轮锥面接触,轴向加弹簧。这样可以控制横纵三个点

网友:
看了两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要怎么做,没一点认识

网友E:
2266998  依然是没有解决精度问题,因为大齿圈自身的精度就是问题所在,另外一个是磨损,靠外圆引导,寿命支持不了两个月,就失去精度了,  发表于 5 小时前

1. 精度问题主要在变形。因加工时以外圆为基准,所以加工完放开以及安装后,外圈与齿形局部精度要远好于变形误差。
2. 外圆引导,当用滚动摩擦,而齿面间的滑动摩擦要远大于外圆的。
3. 从受力角度讲,20°压力角齿轮,一般内齿传动工作压力角在24°左右,那么,平均外圈受力与平均齿廓受力力之比=sin24°≈0.4067(当单齿廓传动时)。
综上2、3,若外圈引导3个月寿命,那么齿廓寿命呢?还是仅仅齿廓局部淬火?

网友:
      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似乎明白了一点,但还是一头雾水,如果我也碰到这个事情,我的思路是这样:1、大齿轮每旋转5°或10°(视情况),靠手感让小齿轮处在较佳的啮合位置,记录对应的中心距;2、360°对应的中心距生成凸轮轨迹;3、凸轮与大齿轮联动控制小齿轮对应的中心位置,凸轮怎样与大齿轮联动?可能直接机械联动,也可能大齿轮接一个编码器,用带减速器的伺服电机控制凸轮达到联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2266998  依然是没有解决精度问题,因为大齿圈自身的精度就是问题所在,另外一个是磨损,靠外圆引导,寿命支 ...

大虾,你说的有些道理,但

1,齿圈变形在所难免,谁玩都变形,关键是知道变形多少,其变化规律,

2,我们现在是安装以后测量,测量后做‘轮廓线’,

3,在轮廓线的基础上再合成一个偏心线,最后才做轴,基本就准确了,

4,齿轮假如啮合的好,寿命是很长的,假如中心距控制不好,有挤齿的现象,寿命就短,也许很短,

5,外圈引导,由于路径长,速度高,肯定磨损快,比用偏心机构封闭引导,有合理润滑的条件下,寿命可能差几十倍,这才是问题,

喜欢与大虾交流,玩齿轮的交流一个东西才有意思,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虾,你说的有些道理,但

1,齿圈变形在所难免,谁玩都变形,关键是知道变形多少,其变化规律,

998大侠你好!

既然都‘轮廓线’都测好了,变形规律也掌握了,解决方案就好定了啊。

同意有合理润滑的条件下偏心机构封闭引导比外圈引导要好。

这方案基本都呼之欲出了,俺看不出还讨论啥,传动轴与小齿的浮动联接?

为讨论方便直观,俺顺手做了个图片,大约1:10的,齿圈100齿,小轮21齿,侧隙都加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998大侠你好!

既然都‘轮廓线’都测好了,变形规律也掌握了,解决方案就好定了啊。

大虾说的没错,这是一个已经确定了方案的设计,前面已经说过了,之所以贴出来,就是希望大家争论一下,看是不是谁还有更好的方式,即简单,由有寿命保证,就是大家评判一下,没有其它目的,

谁有其它问题,俺也基本解答了,就是一个‘大家共同学习的目的’,

 大虾对齿轮有深刻研究,记得以前还发过面齿轮的动画图,我也玩这些,还玩大型面齿轮的床子,有技术问题,大家探讨,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虾说的没错,这是一个已经确定了方案的设计,前面已经说过了,之所以贴出来,就是希望大家争论一下,看 ...

998大虾言过了,实在不敢说有深刻研究,只是在几处把玩多点儿而已。
面齿轮模型时断时续搞了4年,现在进展到轴偏置面轮。前一阵儿给人做的渔轮模型:

网友(点评):
啮合图动画做的相当好,啮合区域与‘啮合斑’非常清晰,非一般功力,不错

网友:
表示看不懂是啥子意思,头晕。maybe 我们公司技术部的帅锅会弄

网友:
我们现在做的一个设备里面有用到把齿轮劈成两半来组装,以减小啮合间隙。

网友:
表示不懂耶,听课

网友(2014-06-17):
  8爷,外行提个问题,你老别见笑啊。
  大概能懂你说的齿轮跳动问题,现在想能不能在齿轮加工好后,小齿轮热处理好,大轮先不处理,用研磨剂之类的配合研磨,2轮硬度上有差别是不是可以减小跳动问题,研磨好后再进行大齿轮的热处理。

网友:
不提高大齿轮精度,任何小齿轮浮动的办法,都是短命的。若大的齿轮,侧隙允差是好大的。

网友:
                你说的啥意思,听不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