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功率近似计算方法,请教

楼主(2013-12-24):
托滚上运输30t重的产品    速度5m/min。

求传动电机功率。谢谢。

网友:
水平传送,匀速运动,如果不计摩擦和空气阻力,好像没有做功耶。
所以选用电机考虑的是传动系统运转阻力和启动加速度,你给出的条件……

网友(2015-06-09):
什么样的摩擦面,是不是应该得有接触面摩擦系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