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斜的沉头孔如何加工呢?

楼主(2013-12-24):
我这里有一个工件,需要加工3个18度的倾斜的沉头孔,请参考附图(工件总长约1米)。请问使用哪种机床和哪种方法可以加工出这种沉头孔。

十分感谢!

楼主:
没有高手吗?

网友:
在下献丑了,在普通铣床上定位装夹好用铣刀可以的。

楼主:
铣刀没那么长的,工件总长1米,有干涉!

网友(点评):
既然出图就应该将相关的数据给全

网友:
看考虑这样行不:用那种可以调节角度的虎钳夹好,先用铣刀慢慢铣一个平口,再用钻头钻,然后铣刀再铣。不是搞工艺的,仅供参考。

网友:
前面发过的机械制造纪实03—电机座制造工艺定型历程 [复制链接] 中第8张图纸,就是在一圆板面上钻这种装黄油嘴斜沉孔的,你可以看看。

网友:
不知道你的台钻中间支撑板是可以转角度的吗??

网友:
最好是铣床铣,然后钻,还有位置度要求,

网友:
毛坯上解决 可以不

网友:
做一个工装呗

网友:
做个专用钻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