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车间看到两类油缸,求大侠指导!

楼主(2013-12-24):
今天在车间看到两类油缸,同样系统压力为6Mpa,因为行程不一样,小的行程为160mm,大的行程为其两倍为320mm,大小相差好大呀!如图!
请问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提高其刚度还是有其他原因呢?求指导!

网友:
油缸的主要参数是缸径跟行程吧
缸径就是指活塞杆的直径,系统压强不关事,不过有最大压强的吧。
F=PS,S是面积,面积越大,同样压强的情况下,输出力越大。
这是气压液压的基础吧

补充内容 (2013-12-25 17:50):
油缸的主要参数是缸径跟行程吧
缸径就是指活塞的直径,系统压强不关事,不过有最大压强的吧。
F=PS,S是面积,面积越大,同样压强的情况下,输出力越大。
这是气压液压的基础吧

YIF
手误,缸径就是指缸的内径。活塞杆内径是另外回事,但活塞杆会影响推出和拉回的力不一样。感谢上面两位指出问题,也好奇为什么看见错了就不发表自己的言论?
缸径是“活塞杆”的直径?还是缸体的内径?
你可以去幼稚园当老师了,怎么会回答样的问题
“缸径就是指活塞杆的直径”...

网友:
工程机械转向油缸。

网友(点评):
对,大侠是明白人,输出力肯定是不一样的?我先前以为不同输出力应该采用不同系统压力的油缸。谢谢回帖!

网友:
除了压力、行程外,应该还与输出力大小有关。

网友(点评):
对,输出力不一样,所以径不一样粗,不明楼主奇怪什么

网友(点评):
我奇怪的是系统压力是一样的,同时输出力相差很大的!为啥不可以采用不同的系统压力呢?

网友(点评):
一个液压系统为了达到不同的输出力,采取几个压力等级,结构烦琐复杂,大多时候不经济。同样的系统压力(工作和控制系统要分开),用不同液压缸活塞面积,达到不同的输出力,即小力用小缸,大力用大缸。

网友:
那把那鱼眼取消 就是一类油缸,行程的长短不是缸径决定的 所以不用问为什么
当时缸径决定了所能承受的力和行程~

网友(点评):
是同类油缸,只是奇怪其的选型上面的东西!

网友:
两者输出力不一样啊

网友:
很明显,两种缸的推拉力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