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东西,这些孔有何用处?

楼主(2013-12-24):
这是一个皮带轮,在皮带轮的上面钻了一圈10个孔,里面安装了内六角螺栓,而且这个皮带轮上面有键槽,试问这些孔有何用处,同时是不是如同免键轴衬一样抱紧电机输出轴的呢?

网友:
应该不是楼主猜测的那样,我们设备有皮带轮上打这多螺纹孔,是装刹车片用的,不知图上的是不是这样

网友:
动平衡控制

网友(点评):
别误人子弟

网友(点评):
是做动平衡用的,用来调节周边质量不均匀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用来锁张紧套的。当电机轴是光轴时,很多情况下皮带轮通过张紧套与电机轴锁紧。

网友:
皮带轮与有键槽轴链接靠的就是螺栓,你把皮带轮翻过来就知道的。

网友(点评):
这里现在只是一个皮带轮,而且其与电机轴的连接靠的是平键连接!

网友:
是不是里面带超越离合器?

网友(点评):
这个应该是正确的,我明天去车间问问!谢谢!

网友(点评):
就是自带超越离合器的皮带轮!

网友:
不断的回复中,才能不断的能下载!!!

网友(2016-06-12):
带轮是分体连接的?

网友:
应该是刹车或离合装置中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