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在做一款scara机器人,选个东西报价15k+,合理吗?

楼主(2013-12-24):
各位大侠:

    我最近在做一款scara机器人,末端关节用到滚珠丝杠滚珠花键组合型,没什么经验,选的THK的BNS 2020+600L。结果供应商给我报了15000+的价格,不知这个价格是否合理,还有没有更廉价的替代品?望有经验的大侠们指点,谢谢。

网友A:
代理的中间商吧。
我以前遇到过第一次见面要2万,后来再见面要8万的。
建议你找IKO或者SKF,INA
让几家代理商都给报价看看
你是甲方,你是客户,你是上帝,还能让他们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代理的中间商吧。
我以前遇到过第一次见面要2万,后来再见面要8万的。
建议你找IKO或者SKF,INA

你好,你的头像是什么动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理的中间商吧。
我以前遇到过第一次见面要2万,后来再见面要8万的。
建议你找IKO或者SKF,INA

谢谢建议

网友B:
有个东西,你看是不是这个?   (发现上不了图了? )

网友(点评):
可以上图啊,网络一时堵塞?编辑一下再上一次看看。谢谢!

网友:
多找几家对比一下就晓得了

网友:
买什么东西都需要货比三家

网友:
你用线性模组试试

网友C:
图片怎么没上来~~~

这是我设计的,也要做呢,不知道这样能不能行~

网友:
滚珠螺杆先看精度需求,一般其实台品就足够了,因为你的加工精度也不可能达到螺杆精度。

网友D:
用滚珠丝杆花键轴是将第三、四个自由轴耦合,是目前主流SCARA的做法,但是这种设计在国内有一个难处就是这根轴很贵,楼主的报价是差不多的,目前滚珠丝杆花键轴好的大多用THK的,价格一直很贵,国内很少能做的,也做不好。还有一个方式是第三、四轴分开,就是楼上说的用模组的方法,一个模组成一个花键轴,这种方式在国内比较多少,因为成本低,但是这种设计在装配的时候非常困难,要想使模组与花键平行,在机加上要精度要比较高,装配也要有技巧,所以国内很少用这种,这种设计最典型的是雅马哈的SCARA,而且做得非常好,但是也很贵了。所以看楼主定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滚珠丝杆花键轴是将第三、四个自由轴耦合,是目前主流SCARA的做法,但是这种设计在国内有一个难处就是这根 ...

谢谢建议,第一次接触,不太了解,一开始觉得5K左右差不多,因为我的减速机都只有10K左右,没想到这跟丝杠比我减速机还贵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设计的,也要做呢,不知道这样能不能行~

谢谢,也考虑过,但觉得 末端有点重哦

网友:
南京工艺的就应该能满足要求的,多比较几家吧,台湾上银的也行。

网友(点评):
南京工艺跟上银都只有花键轴,没有与丝杆耦合的滚珠丝杆花键轴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有个东西,你看是不是这个?   (发现上不了图了? )

是不是我电脑出问题?  还是上不了图,编辑器里没有菜单.  就单单一个框。

网友(点评):
框上面右边第一个附件传送啊,期待你的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我电脑出问题?  还是上不了图,编辑器里没有菜单.  就单单一个框。

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我电脑出问题?  还是上不了图,编辑器里没有菜单.  就单单一个框。

进入“高级模式”后,就进入了一个白框,什么也没有,附件也没有,发送也没有,就一个白框,以前可不是这样的。怎么回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设计的,也要做呢,不知道这样能不能行~

朋友,你这样的设计是不行的哦,第四轴的电机不要与花键轴直连,第一,电机与花键轴直连时没有通过减速机,扭矩很可能不够;第二,花键轴的螺母不要放在模组上,那样的话花键轴部分就是悬臂梁,变形大,斗动大;第三、电机放在末端,小臂重心往前偏,小臂也不会稳定,第四、电机放在末端,花键轴末端的负载与螺母的距离是固定的,而且很远,这样末端负载的晃动也会很大。所以,建议你不要这样设计,这样的话,只能动,没有精度跟稳定性可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也考虑过,但觉得 末端有点重哦

朋友,你这样的设计是不行的哦,第四轴的电机不要与花键轴直连,第一,电机与花键轴直连时没有通过减速机,扭矩很可能不够;第二,花键轴的螺母不要放在模组上,那样的话花键轴部分就是悬臂梁,变形大,斗动大;第三、电机放在末端,小臂重心往前偏,小臂也不会稳定,第四、电机放在末端,花键轴末端的负载与螺母的距离是固定的,而且很远,这样末端负载的晃动也会很大。所以,建议你不要这样设计,这样的话,只能动,没有精度跟稳定性可言。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建议,第一次接触,不太了解,一开始觉得5K左右差不多,因为我的减速机都只有10K左右,没想到这跟丝杠 ...

减速机10K?你用哪一家的?HDS?

网友:
新的减速机确实不便宜

网友:
还滚珠花键,没有用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减速机10K?你用哪一家的?HDS?

HDS组合型的,内置交叉滚子轴承,恶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HDS组合型的,内置交叉滚子轴承,恶贵

果然,对SCARA本体来讲,最贵的就是减速机跟滚珠丝杆花键轴了。

网友(2014-01-24):
不清楚价格,也很想知道一下~

网友(2014-06-09):
国内四轴SCARA最成功的品牌有哪些?

网友:
你可以试试台湾TBI的滚珠花键,东西也不错的,价格便宜很多。

网友:
有点贵,选择国产

网友:
我没有用过滚珠花键,最近也在收集SCARA的资料,我觉得是不是可以不从结构方面来解决,而是从软件方面来进行解决,通过各个轴的算法来进行控制,这样是不是可以降低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设计的,也要做呢,不知道这样能不能行~

你好  你这几个位置用什么电机?

网友:
9000块钱,可以直接联系THK的销售,不要通过代理商。

网友(2014-10-24):
引用 网友D:
朋友,你这样的设计是不行的哦,第四轴的电机不要与花键轴直连,第一,电机与花键轴直连时没有通过减速机 ...

这个很专业啊,也学习了

网友(2016-04-27):
这个本来就很贵的,报废率比较高,所以你一个合格的产品里面包含了其余报废产品的成本的。

网友:
参见civiling大侠的意见

网友:
这样做有点复杂了,感觉头会很重

网友:
可以买国产的丝杆花键组,比如南京工艺装备的,一套才10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