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件的表面粗糙度能用比对样板检吗?

楼主(2013-12-25):
比对样板通常用来检切削表面。
有人说必须用检测仪测。
若是自己测,仪表昂贵,培训人员也是个问题。
如果外送,时间和费用也是问题。
注塑件表面的粗糙度和模具表面应该差不多。根据模具的切削方法比如磨削,再结合粗糙度要求用对比样板,目视及触感综合来检,可以吗?

网友A:
光洁度才用样板对照的,粗糙度用仪器检测的

网友B:
比较样板是看不出来的,表面太光亮,机加工的用样板可以,不同的加工方式有不同的样板的。注塑件还是用检测设备吧

网友C:
实际操作中也可以结合生产工艺的实施确立加工件的表面粗糙度。具体的清参看机加工工艺手册,里面有很详细的说明。并非一定要很精细的仪表精细检测。当然,很关键的部件和技术要求很高的零件就一定要做检测了。至于模具和塑料件之间的关系,一般塑件的表面粗糙度要低于模具粗糙度一到二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洁度才用样板对照的,粗糙度用仪器检测的

按教材所说,光洁度是老叫法,粗糙度是新叫法。仅此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样板是看不出来的,表面太光亮,机加工的用样板可以,不同的加工方式有不同的样板的。注塑件还是用检测 ...

按塑料件粗糙度国标,我的材料的注塑件的粗糙度最好是Ra0.2。不至于看不出来。
你后面的意见可能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操作中也可以结合生产工艺的实施确立加工件的表面粗糙度。具体的清参看机加工工艺手册,里面有很详细的 ...

老师好!
您说的“一般塑件的表面粗糙度要低于模具粗糙度一到二级”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塑料件粗糙度国标,我的材料的注塑件的粗糙度最好是Ra0.2。不至于看不出来。
你后面的意见可能是对的。 ...

0.2了肯定要上设备了,比较样本是看不出来的。
另:模具肯定要比工件高1,2个等级了,否则加工出来的不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0.2了肯定要上设备了,比较样本是看不出来的。
另:模具肯定要比工件高1,2个等级了,否则加工出来的不够 ...

"模具肯定要比工件高1,2个等级了,否则加工出来的不够",为什么?
能给解释一下吗?
3Q!

网友C:
引用 楼主:
"模具肯定要比工件高1,2个等级了,否则加工出来的不够",为什么?
能给解释一下吗?
3Q!

看来楼主是一个很纠结的人!呵呵
首先,请你记住这个结论,以后对你有好处。
其二,塑料件一般不可能是一个平板件,一般的塑料件是具备各种结构,由于塑料本身的收缩特性以及塑料收缩的各向异性,同时也由于塑料件的内部结构的影响,导致塑料件收缩的不平衡。这样,注射后的塑料件一般肯定比其模具的表面粗糙度要低一到二个等级。
不知这样的回答是否可以使你不再郁闷?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是一个很纠结的人!呵呵
首先,请你记住这个结论,以后对你有好处。
其二,塑料件一般不可能是 ...

按您说的,收缩不均匀会导致塑料件的粗糙度比模具低,等于是说收缩不均匀加剧了表面不平的程度。为什么不是弥补不平呢?
感谢您的耐心解答,谢谢!

网友(点评):
请查看十万个为什么?呵呵。

网友(点评):
"仙人指路“,谢谢模具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