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切刀,如切纸、切布的刀具的吗?进来聊聊

楼主(2013-12-25):
问题1;切刀如何防止生锈?不锈钢材质做刀怎么样?(切刀附近有喷水)
问题2;如图中那个槽能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A:
        这图不是你们的?拿着别人的图想自己做?现在的设计者情事的话都会保留一点不透明的参数防止吃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图不是你们的?拿着别人的图想自己做?现在的设计者情事的话都会保留一点不透明的参数防止吃亏。

呵呵,国情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不是你们的?拿着别人的图想自己做?现在的设计者情事的话都会保留一点不透明的参数防止吃亏。

图是自己的,槽是切刀厂家建议的。不过有的做到没有这个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是自己的,槽是切刀厂家建议的。不过有的做到没有这个槽

      那个避空槽应该是减少磨合面,越用越锋利的意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避空槽应该是减少磨合面,越用越锋利的意思吧

兄弟知道切布锋利、耐磨、防锈,刀用什么材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知道切布锋利、耐磨、防锈,刀用什么材质吗?

        切布加水没玩过,可以选用高铬高钼高钒等特种钢,具体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布加水没玩过,可以选用高铬高钼高钒等特种钢,具体不清楚。

之前用的是W6Mo5Cr4V2材质的,切的布是干的,只是附近有水会溅到刀上,刀容易生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图不是你们的?拿着别人的图想自己做?现在的设计者情事的话都会保留一点不透明的参数防止吃亏。

首先,肯定不是自己的图。少了至少4个关键尺寸,所以不好分析。
  技术保密是肯定要的,何况是不了解工况和专业知识和实际设备设计意图的情况下,外人就更看不懂了(即使有了详细图纸也不见的就都知道)

网友B:
W6Mo5Cr4V2 是什么材质?

切布刀、切纸刀为什么要选用这种材质?

网友(点评):
没点回复,没有@。 ^_^

网友(点评):
楼主离线中,嘿嘿,急也没用 ^_^

网友(点评):
W6Mo5Cr4V2就是高速钢的一种,叫钨钢或锋钢,专门做切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W6Mo5Cr4V2 是什么材质?

切布刀、切纸刀为什么要选用这种材质?

W6Mo5Cr4V2就是高速钢的一种,叫钨钢或锋钢,专门做切刀的。感谢大侠赏光

网友(点评):
楼主对刀具的选材不是熟悉。一般布纸刀用高碳钢就足够,再好一些则是用油钢,特高级的才会用高速钢。 国产钢冶炼不到位容易生锈点,用正品进口钢就不易生锈点。

网友B:
如果不改变现在使用的材料,则建议将刀片送去整体镀钛,楼主现在的问题应该可以改善到可以接受的程度。

网友C:
1 用轴承钢----有硬度,又耐锈

2 槽---  降低加工难度
           主要是切断使用过程中变形对刃口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改变现在使用的材料,则建议将刀片送去整体镀钛,楼主现在的问题应该可以改善到可以接受的程度。

如此说来还是换个材料的好。防锈耐用的材料大侠觉得用什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用轴承钢----有硬度,又耐锈

2 槽---  降低加工难度

谢谢大侠建议

网友:
用什么材料还真不知道,在客户仓库里就是看到一些钢条
那个客户是做切纸刀,削板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W6Mo5Cr4V2 是什么材质?

切布刀、切纸刀为什么要选用这种材质?

好像是钨钢吧

网友(点评):
如果不懂不是你的错,没有调查就发言就是你的不对。

网友A:
       建义楼主用陶瓷做切刀,绝对耐磨又不生锈,就是价格高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义楼主用陶瓷做切刀,绝对耐磨又不生锈,就是价格高了点

陶瓷不了解,大侠讲讲?

网友E:
哈!我有整套原装图纸,估计是楼主那套吧,上下刀,客户是切相片纸的,其实是老图纸,材料和热处理硬度暂保密

网友(点评):
这有何还保密的,把样品拿去测硬度、打火花、化验之后啥都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陶瓷不了解,大侠讲讲?

      氧化锆陶瓷刀,号称陶瓷钢,具有耐腐蚀不生锈,高硬度,耐磨,是金属刀具无法比拟的优点。其耐磨性是金属刀具的几十倍,且具有良好的韧性,无静电、摩擦力小、刀刃口锋利、切削轻快、不卷刀、耐用无毒、不氧化、可耐各种酸碱有机物的腐蚀,是古陶瓷文化和高新技术的结合,充分体现新世纪、新材料的绿色环保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氧化锆陶瓷刀,号称“陶瓷钢”,具有耐腐蚀不生锈,高硬度,耐磨,是金属刀具无法比拟的优点。其耐 ...

谢谢大侠指点!不知道国内做这如何?厂家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我有整套原装图纸,估计是楼主那套吧,上下刀,客户是切相片纸的,其实是老图纸,材料和热处理硬度暂保 ...

我们是切布的,切纸相对容易吧?我们也做不来刀是找厂家做的。大侠说说材料,要求什么的吧,你们可以做我们也可以合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钨钢吧

⊙﹏⊙

网友:
这刀应该是动刀,凸出的那块是导向,槽是为了以后磨刀方便,整组刀应该有如剪刀状,见过合金刀上的镀层吗,金色的或黑色的,仿锈又耐磨

网友(2014-02-19):
切布,切纸用风钢的是不是有点奢侈了

网友(2023-06-26):
可以考虑做440C的,是不锈钢的刀具钢,不生锈,硬度可以达到60HRC左右,切湿纸,切湿布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