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标注:如何把尺寸界线端点移过去?

楼主(2013-12-25):
如图
生成圆柱后倒角,直径公差是草图里给定的
工程图中用“智能尺寸”标注带不出公差,
用“模型项目”标注,直径自动带公差,但尺寸起点在端面上,
能移到倒角与柱面相交的地方吗?

网友:
见图,文档属性--尺寸---延伸线---缝隙设置小即可,相交可设置为0

网友(点评):
不是因为这个。我这本来设的就是0.

网友A:
我刚试了一下,将原尺寸删除,然后智能尺寸,如上图,选择左边的母线至右边的母线,
如我图中,高度也是,选择下面的线至上面的线,就可以

借兄台地盘,也问个问题:多实体零件中  剖面视图中,某个零件的剖面线不显示,就是不剖(例如轴,键,筋,螺栓等)
请兄台共同探讨一下:

想选那个 卧倒F状的,怎么选不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试了一下,将原尺寸删除,然后智能尺寸,如上图,选择左边的母线至右边的母线,
如我图中,高度也是 ...

1.智能尺寸的标注带不出草图里给的公差。如果能,怎么操作?
2.剖面的问题我还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网友(点评):
你公差为什么一定要草图里标啊, 智能尺寸标好后 再给不行?

网友(点评):
因为公差是在设计阶段定的,出工程图是以后的事情了

楼主:
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