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机钢轨型号,请教

楼主(2013-12-25):
手册上   起重机钢轨允许最大轮压 的选用表格 中  提到了轨道型号   P11   P18    P24     。
这是什么标准下的轨道型号?  P 是轨道形状代号   ?
   在  轻轨   重轨  和  起重机钢轨的  型号下 都没有  。

谢谢。

网友:
我国把重轨和轻轨作为两大独立品种分类,钢轨(起重机用轨或吊车用轨除外)的规格是用kg/m 来表示,例如:18kg/m,50kg/m等。每米重量小于或等于30kg的钢轨属于轻轨,每米重量大于30kg的钢轨属于重轨。钢轨要承受机车、车辆的压力及冲击载荷,必须具有足够的强度、硬度和韧性以及良好的焊接性能。钢轨还按抗拉强度的不同分为三个等级,有普通级钢轨(抗拉强度为586-785MPa),耐磨级钢轨(抗拉强度为883-1030MPa)以及特级钢轨(抗拉强度为1079-1226MPa)三种。   1. 重轨--------每米重量大于24kg的钢轨。  2. 轻轨--------每米重量不大于24kg的钢轨。   3. 重轨配件----包括重轨用鱼尾板垫板,不包括道钉等配件及轻轨配件。  4. 起重机钢轨--用于起重机铺设的轨道。每米重量比一般重轨重。

网友:
P11……P43后面的数字都表示的是每米的轨道重量,P怎么来的,为什么前面要加P,我也好想知道啊

楼主:
查了 起重机设计手册   这种型号 是铁路钢轨的型号

网友(2014-06-19):
起重机轨道的材质一般是什么材质的钢材